【5iMX评测室】大疆悟2飞行性能测试

楼主(2016-12-11):
文/图 Jack

5iMX评测室在前几期内容中重点评测了Inspire 2的外观结构,以及在电池功能方面的革新。
从本期内容开始,将进入非常重要的飞行测试阶段。5iMX的测试将直接考查Inspire 2的实质性能。

众所周知,航拍,首先是“航”,然后是“拍”,其实质是用飞行载具把相机载到空中进行拍摄。飞行载具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一台拥有卓越飞行性能的飞行载具,能让你的航拍变得更加容易和安全,也能让你的创意得以尽情发挥;反之,会加大拍摄难度、增加拍摄飞险,甚至让某些有难度的拍摄根本无法完成。

5iMX坚信以下基本飞行动作的性能会直接影响到你对飞行器的飞行操控体验。

从以下方面考察性能判断飞行器性能好坏与否:
1. 两向航速(左右、前后)
2. 转向速度(顺时针、逆时针)
3. 上升速度
4. 下降速度
5. 刹车
6. 以上飞行动作的融合动作
7. 完成以上飞行动作时的姿态稳定度(尤其是极限杆量时)

这里顺便介绍个专用名词叫“跟手”,这个词并不是起始于航拍应用的发生和发展阶段。早在航拍应用出现之前这个词就已经在圈内流传了。这个词当时是用来描述直升机、固定翼航模的操控手感的。所谓跟手性好的飞行器,通常会给人以下印象:

手感好的飞行器都有以下特点:
1. 飞起来顺手,操控不别扭
2. 心到、手到、姿态到、动作到
3. 给人以人机合一的飞行感受
4. 各种极限飞行动作下不会出现异常姿态

此外,对于驾驶无人机的飞手而言,除了需要建立起对飞行器本身的高度可控技能(形成条件反射),还应该建立起飞行器与飞行环境之间的空间对应关系——既要做到观察飞行器,同时还要观察飞行环境,把这张虚拟“三维地图”放在心中,这是无人机飞手的最佳状态。

以上要点由本文作者根据实际飞行经验总结,仅供参考,如有疏漏之处,还望同行批评指教。

一台飞行机器到底好不好飞,飞行性能到底怎样,需要结合以上要点来进行考察。在进行测试的时候,试飞员需要有一定飞行基础和经验,因为有些用于考察性能的飞行动作难度较高,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掌握。

言归正传,5iMX评测室对Inspire 2飞行性能的测试将基于以上概念进行。

也许您会说,航拍大多是飞飞直线,慢慢飞慢慢拍,飞高点还安全,拍出来的画面不也挺好,根本没必要像你们那样把飞机飞得那么暴力和花哨。嗯,这样讲也没错!作为爱好者来说,这样飞没有任何问题。在GPS、超声波、机器视觉、红外线等传感器的加持之下,现代航拍无人机的稳定性已让人满意。毫不夸张地说,毫无飞行经验的路人甲,简单介绍操控方法后也能轻松完成航拍。

不过要论航拍构图的创新性,那就涉及到更高层次的要求了。比如对航速的要求、对上升下降速率的要求、对融合动作的要求等等。如果你只想浅尝即止,或者已经是高手,那根本没必要看这篇文章。如果你是入门者,并想在航拍领域获得更高层次的造诣,5iMX的这篇评测文章绝对会成为你最好的启蒙!

一、Inspire 2操作性能测试

如你所见,作为初始阶段的无人机(我管这叫初始产品)测试,5iMX选择了毫无“逼格”的“无人区”。这片空地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没人围观,可视为无人区,而且空域良好。我们深知安全的重要性,绝不把未经测试的机器拿到人口稠密的地方去嘚瑟。我们依从负责任的态度,到无人区试飞待测试的无人机,通过测试,排除机器本身潜在飞行风险,然后才开始拍摄测试。

测试初始阶段,我们会非常小心的来运行产品,这一谨慎的态度适用于所有参与5iMX测试的初始产品。在我们的概念中,一切未经测试通过的机器,都是:有可能出问题的!我们测试的目的,除了体验机器本身的性能,还要试图找出(飞出)可能存在问题,并且当遇到突发状况时随机应变的进行处置,以便让耗损降到最低。这是5iMX对待初始试飞机的态度。

5iMX拿到的Inspire 2必竟不是量产机,会不会在飞行中出状况谁也不能保证。就算量产,也会通过不断更新固件来消除bug,更何况是初始试飞机。
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飞行器!

Inspire 1暴力飞行测试

Inspire 2暴力飞行测试
请先看测试视频

启动电机,观察电机启动状态,我们发现Inspire 2的电机启动状态采用了柔和加速启动方式,与Inspire 1启动时的“轰油”现象不同。此外,Inspire 2触地后关停电机的状态也采用了刹车快停方式,而Inspire 1侧是靠惯性停转。

慢推油门,感受Inspire 2离地时的姿态,非常稳定。抬起起落架,飞行姿态保持得仍然稳定。

Inspire 2和Inspire 1一样,在飞行中有自主刹车功能,即:往任何方向飞行松杆后会刹车并在当前位置悬停。我们在App里把刹车感度加到了最大值,Inspire 2的刹车功能从启始到结束阶段,对飞行器姿态的影响表现为柔和自然、一气呵成,姿态毫无拖泥带水的感觉。

大家关心的刹车掉高问题在Inspire 2上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但是与飞行速度有关。如果飞行速度较慢,则刹车后基本不掉高;如果飞行速度快,则会有少许掉高情况。无论何总情况,Inspire 2都要比Inspire 1表现得更令人满意。要知道Inspire 2机身上有两个气压计。

此外,你也可以使用手动刹车,即随时往反方向打杆来刹车,这样做能使刹车的响应更快,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刹住。请留意视频1:00开始的这段,Inspire 2在Sport模式以最快90km/h左右的速度退飞回来,然后马上打前进杆反舵刹车,这个姿态保持得很稳定,螺旋桨产生的切割空气的声音如同爆破。

视频中,还演示了我们进行的:环绕飞行、刹车并调头、水平8字飞行等测试。摄像师拍Inspire 2的飞行激动得手有点抖,请您谅解画面的晃动感,下次我们会做得更好!
环绕飞行和水平8字飞行,是对跟手性的最好的考验方法,这两个飞行动作都需要训练一段时间才能掌握。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测试视频来观察Inspire 2在多种飞行手法下的姿态表现,相信大家心中自有评判。在同一场地我们还测试了Inspire 1,通过对比,我们发现Inspire 1的飞行姿态表现并不比Inspire 2逊色。视频中的动作,Inspire 1都能顺利完成。不同之处在于,Inspire 2的动力更强劲,可以飞得更猛烈,飞行速度也更快;此外还有细微的差别是,Inspire 2的小杆量精准度要比Inspire 1要好一些,比Inspire 1更适合完成一些精细的慢速移动飞行。

在我们的测试视频中,您还能看到Inspire 2在极限飞行动作下的姿态表现。通过测试,表明Inspire 2能够稳定应对极限飞行动作挑战。这意味着,5iMX可以开展对Inspire 2的下一步实拍测试了。

测试小结:
操控性方面:Inspire 1和Inspire 2同样优秀
动力方面:Inspire 2优于Inspire 1
杆量精细度方面:Inspire 2优于Inspire 1
刹车掉高方面:Inspire 2优于Inspire 1

二、两代小悟飞行速度大比拼

Inspire 2拥有94km/h的最高航速,以及9m/s的下降速率。这些指标到底是看起来很酷呢,还是真正能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作用呢?5iMX将通过以下测试来证实两个问题:1. Inspire 2宣称的飞行指标到底达不达得到;2. 在这种飞行速度下,拍出来的画面到底能不能用。

基于对Inspire 2的信心,也为了给大家同时带去一段美丽的景色,我们的测试选择在滨江公路上进行。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在无人区进行过了Inspire 1和2的极速拍摄对比测试,怎奈景色不佳。

请先看测试视频

测试方法是这样:两代小悟都安装同为X5系的云台相机,镜头也完全一样,是标配的15mm定焦镜头。
测试项目有两个:全速前进拍摄和全速俯冲拍摄。两代小悟都在同一环境飞行,并拍摄视频。
你除了能看到飞行速度数据,还能看到实拍的画面。提醒您注意看的是在不同飞行速度下,画面呈现出来的效果。

Inspire 1有P和A模式:
P模式有GPS定位,飞行速度没有A模式快,但A模式为姿态模式没有GPS定位。

Inspire 2有P和S模式:
P模式有GPS和视觉避障,飞行速度没有S模式快,但S模式有GPS定位,但没有视觉避障。

听上去有点绕。简单说,我们要用GPS定位模式和极速模式来飞。

对两代产品来说,它们在GPS定位模式下的最大航速是不一样的。
而在极速模式下,它们的最大航速也是不一样的,两种模式我们都要测出实际数据来。测试细节请大家仔细看测试视频。

测试视频解析:
20秒开始的画面是Inspire 1在GPS模式下的极速前飞拍摄画面。可见在低空飞行时,画面的速度感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高空时,画面的速度感逐渐渐弱。注意跟车的速度,Inspire 1跟不上车的速度。

53秒开始的画面是Inspire 2在GPS模式下的极速前飞拍摄画面。低空飞行时,速度感较强,能够跟得上甚至超出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

1分35秒开始的画面是Inspire 1在A模式(姿态模式)下的极速前飞拍摄画面。画面速度感较强,能够超越车辆的行驶速度,画面有轻微抖动。

2分05秒开始的画面是Inspire 2在S模式(运动模式)下的极速前飞拍摄画面。画面速度感很强,能够快速超越车辆的行驶速度,画面稳定无抖动。

2分40秒开始,Inspire 1在A模式下进行俯冲拍摄(前进杆推满,油门收到底)。可见画面速度感还是有的,有轻微抖动,不过整体来说还算过得去。

3分10秒开始,Inspire 2在S模式下进行俯冲拍摄(前进杆推满,油门收到底)。可见画面速度感强烈,画面没有抖动。

测试小结: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数据只是采集的常态值,而常态值在每次测试时受环境风力影响也会有少许差异。
实际上Inspire 2的峰值数据是以下这样的:

最大102.9km/h
该航速已经超越了大疆公布的最大94km/h的时速,但这并不意味着Inspire 2总是能飞这么快。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在某种情况可达到破百的时速。这个关键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保持极速降落达到最大航速时(通常只能达到90多公里每小时),立即停止继续降落(前进杆继续保持最大),并推油门爬升,在推油门一瞬间的1、2秒内,航速可以破百。

最大32.4km/h(9m/s)

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意味着Inspire 2总是能以9m/s的速度高速降落。无论是在P模式还是S模式,Inspire 2的垂直降落速度都是4m/s,和Inspire 1安装X5云台相机时的性能是一样的。如果想达到9m/s的极限降落速度,同样需要满足一个条件:进行俯冲降落,而不是垂直降落。

有朋友可能会提出疑问了,高速飞行对航拍的意义何在?
我们通过下面这段实拍视频来回答您的问题吧。

在这段视频中,您将看到在过去只有载人直升机航拍才能表现出来的动感,而如今,用Inspire 2的Sport运动模式也能拍摄出速度感极佳的画面。在Inspire 2出现之前,要想获得这种速度感的画面,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后期加速,但是加速很容易穿帮(公路上的车速也变快了)。

Inspire 2的出现,解决了过去无人机航拍速度快不起来的问题。这意味着,你能利用无人机来拍摄车辆的正常行驶(过去的方法是让司机把车开慢点)。高速降落性能,使用无人机拍摄俯冲镜头成为了可能。猛兽般的性能对于飞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需要熟悉环境和飞行器本身的性能,提前评估在什么位置刹车,如果是进行俯冲,除了需要预留刹车距离,还要把握住停止降落的安全高度,以及前方低空有可能出现的随时障碍物(时速可能破百的飞行器撞上任何东西都会是糟糕的结果,需要提高警惕,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5iMX认为,高航速性能是Inspire 2为整个航拍界带来的最大贡献!它使得航拍艺术家,能够将自己的创意施展到更为极端的拍摄要求下,拍摄到在过去梦寐以求然而又难以企及的更加震撼人心的画面!

楼主:
三、两代小悟云台稳定性能大比拼

终极检验时刻到了!航拍无人机,仅仅飞得快也是没用的,还得看拍得稳不稳。这一章节,我们将通过给云台安装长焦镜头的方法,来检验X5和X5S两款云台相机在实际拍摄中的稳定性。
我们采用了OLYMPUS 45mm定焦镜头,等效于90mm焦段。使用这款镜头,将帮助我们看到X5和X5S在云台稳定性方面的区别,因为长焦镜头能够放大“抖动”,让细微的抖动无所遁形。长焦镜头,是对航拍无人机拍摄稳定性最直观的检验工具。

Inspire 1平台

Inspire 2平台

测试配置:

Inspire 1:TB48、X5、45mm定焦(使用了配重环)
Inspire 2:TB50、X5S、45mm定焦(使用了配重环)

测试项目:
1. 拔升拍摄
2. 横移拍摄
3. 环绕拍摄
4. 下降拍摄

Inspire 1和Inspire 2分别进行航拍作业,以相同的拍摄手法,完成相关测试项目。

请先看视频

在Inspire 2上市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尝试为X5云台搭配45mm定焦镜头,来获得90mm的等效焦距,一改过去使用广角镜头来进行航拍的通常做法。最终,我们得到了令人惊艳的航拍画面。事实上,X5搭配45mm定焦镜头的表现还算令人满意,尽管存在一些小缺点。在Inspire 2还未上市之前,这些小缺点是可以被容忍的。比如:飞行速度过快之后,画面会抖动得很明显,这样的画面就基本上废了。因此,当我们使用45mm定焦镜头进行航拍时,会尽可能保持飞行器的航线柔和度,航速保持中等偏慢的水平,以更恰当的飞行姿态来适应长焦镜头。还要祈祷是个微风天或无风天。尽管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甚至更换了更加柔软的减震球)来尽最大可能保证长焦航拍的稳定性,但事实上还是能在一部分视频画面中观察到细微的抖动。我们深知这种拍摄效果并不完美,然而却可以容忍。

在测试片的前半段,你可以看到X5的长焦航拍表现,4个测试项目均存在画面少许的抖动,在要求不是太苛刻的情况下,这是可以容忍的效果。我们在拍摄这些画面时,刻意控制了航速,因为一旦采用Inspire 1的最大航速,拍摄画面基本上就废掉了。

Inspire 2+X5S+15mm定焦头的组合,在上一章节我们进行的极速航拍测试中,已经表现出了很棒的稳定性。不出意外的话,这一组合搭配45mm定焦镜头的表现也会在意料之中。

在测试片的后半段,你能看到X5S的长焦航拍表现。其中有一段画面是从桥的顶部下降并带有环绕,拍摄这一画面对航拍系统极具挑战性。四旋翼飞行器在降落过程中的自身稳定度会处于较弱的阶段,机身的晃动不可避免。然而,这一段画面拍摄得却相当稳定,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情况。

在另一段侧向横移的拍摄中,Inspire 2+X5S的性能再次令人震惊。这是一段没有进行后期加速的原速画面,Inspire 2飞行在运动模式下,并以最大杆量右横移,时速约80km/h。我们注意到画面始终保持着极为稳定的状态,飞行高度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条拍摄画面堪称完美。

此外,在本测试片中,Inspire 2全程采用运动档模式拍摄,在进行全速横移和全速环绕时,拍摄的画面呈现出了惊人的稳定性。换句话说,当你用Inspire 2进行航拍时,你根本不必纠结要不要控制航速,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的拍摄画面都非常稳定,都要好于Inspire 1+X5。这一特性,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肆无忌惮”地醉心于创意发挥,而不容易受到飞行器性能的局限。

以挑剔的眼光来评判,Inspire 2+X5S+45mm的组合拍摄的画面同样存在少许可被察觉的抖动(主要出现在上升和下降阶段),其抖动的程度比Inspire 1+X5要小,从这一点看还算令人欣慰,总算对得起高昂的价格。感兴趣的朋友可通过下载这条测试视频的原片来进行观察对比。

原片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SbYJ3G

测试小结
1. Inspire 1+X5稳定,但不完美
2. Inspire 2+X5S极为稳定,在高速飞行时也能保持画面稳定,接近完美
3. 使用Inspire 2后,局限人们的只有创意,而非机器性能

四、测试总结

Inspire 2在飞行速度、飞行稳定度、续航时间、云台稳定度等影响拍摄效果的重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搭配X5S云台时,可更换镜头的规格数量超过5种之多,涵盖广角到长焦的多种焦段选择,令拍摄构图更加灵活多变、富有创意。对于这样一台从性能到拍摄效果都难以挑出毛病来的航拍无人机,如果非要指出它的缺点,那就是电池使用成本偏高。

TB50电池单颗价格为999元,一趟飞行需要使用两个电池,你需要花近2000元来为一趟飞行准备两个电池。如果以一天6趟飞行的通常作业量而定,算上标配的两个电池,你还需要购买10个电池,并为此花费近10000元。对于Inspire 1而言,准备5个TB48电池,满足一天飞行6趟(算上标配的电池)的作业量,仅需花费5995元。此外,如果想快速充电,则还需要另购充电器来进行同步充电,这将成为一笔额外的开销。

从续航时间的测试结果看,Inspire 2要比Inspire 1的续航时间长5分钟左右。Inspire 1+X5的续航时间约15分钟,6趟飞行总时长约:90分钟;Inspire 2+X5S的续航时间约20分钟,6趟飞行总时长约:120分钟,比Inspire 1的续航时间长30%。

Inspire 2电池投入比Inspire 1贵67%左右,续航时间仅增加了30%左右,单论作业时长,Inspire 2的性价比相对于Inspire 1明显要低一些。不过考虑到Inspire 2新增了避障、拥有更高的航速和拍摄稳定性,以及拥有拍摄DNG/RAW和Prores高素质影像的能力,这些特性是对性价比也起到了加分作用。至于到底值不值得买,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
这个项目的差距,悟1的性价比超高了,价格非常值!

网友:
暴力测试。。。。。可以可以

网友:
厉害,飞的真爽

网友:
好像并没卵用啊,再怎么样也赶不上直升机的飞行性能,感谢楼主的测试

网友:
悟2这个最大下降速度可以拍摄一些追近镜头,由大及小,由远及近,省去后期特效和加速带来的不自然感,不过对飞手要求较高。建议DJI新增一个这个功能。

网友:
雾霾竟然也这么厉害!!!

网友:
这就是   我们美丽的大重庆  哈哈,原来 .xia 就是夏总哦 ,同姓 ,好有优越感

网友:
没手动模式吗?

网友:
家里好咯涂抹MIGKKK

网友:
进步一点点可惜这价格三四万一套一般玩玩还不值

网友:
有价值的好贴

网友:
这个俯冲···有冲没俯~

网友:
好,高大上啊~~~

网友(2017-02-13):
就是悟2真有点贵

网友(2017-04-11):
手持我的大疆3s 低着头默默流了泪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