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固定翼 推荐个遥控器

楼主(2016-12-11):
目前有jr xg7,想换个
遥控器
玩固定翼和
FPV

网友A:
FPV天8足以!目视固定翼你这个控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天8足以!目视固定翼你这个控足够!

网友B:
配个411或者611即可,我也是xg7,三架主力固定翼都是用它

网友C:
frsky完全满足,强大的开源系统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