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双动力F22首飞挂树

楼主(2016-12-11):
收到飞机已经是周六下午了,感觉今晚不会有好觉睡了,如果装不好机睡觉也不会香。

楼主:
先在地上拼出形状来看看

楼主:
飞机很好粘,就是清理贴合面的漆费了点力,搞的地面上都是油漆沫沫。

楼主:
粘好整机后装的舵机,前转向轮用的是金属舵机。舵机走线是有线槽的,设计很周全。

楼主:
整机装好,和我自己的板机对比下,大小差不多,但性能怎么样呢?飞起来才知道。

楼主:
电池按视频中说的放在电池仓位置,感觉用2200毫安的机头有点重了。这是首飞视频。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g1OTY2Mzg1Mg==.html?sharefrom=iphon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

降落视频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g1OTY2MDk4NA==.html?sharefrom=iphon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

这款飞机我用的是2212KV2450的电机,6寸桨。这配置是我板机的配置。板机能做到1米内起飞,几乎不需滑跑,属于暴力型配置了。但用在这机上我滑出去30多米才拉起飞机来,不知是不是我哪里没装好,升降舵效不是很理想。

楼主:
第二次飞时,想低空通场,但姿态控制不好直接对着树去了,马上拉升降,爬升的有点慢日树了。树好高啊,好在我小时候有点爬树的底子

楼主:
从树上拿下来,基本没大伤,装好电池就能飞。这款飞机设计精良,安装时除了粘贴面有漆要除掉外没有任何问题,我起落架没有刮漆,结果是第二个起降时掉了。如果喷漆时能做好防护就好了。

网友A:
这个比同款苏27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同款苏27好飞吗

没飞过同款苏27,这机比较好飞的,建议再改大点舵面就好了。

网友B:
哇 好羡慕会飞固定翼的呀。这个飞机看着也不错。能飞多高?能飞多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同款苏27好飞吗

你好,这款双动力F22有点,可以玩涵道,腰推螺旋桨,涵道可以用2200电池4S,螺旋桨电池可以用2600毫安3S,起落架占地面积宽,地上滑跑不翻车,动力设备设计隐藏式,下雨下雪一样玩。可以安装飞控。等优点,好飞程度操纵性可以,速度没有苏27腰推EPO版速度快应该,其他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飞过同款苏27,这机比较好飞的,建议再改大点舵面就好了。

你好,飞机模具已经开始改了一点尾翼舵面,加大1公分,实际上,你飞螺旋桨机,把电池向电机方向推进去,抵到底端,尾翼舵角空用最下面一个孔正好。此款飞机可以加飞控,让你减少炸机,关键时刻救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 好羡慕会飞固定翼的呀。这个飞机看着也不错。能飞多高?能飞多远呀?

哈哈,要是问飞多高多远,这款机你可以安装飞控,在你遥控器可控制范围,直径在2-3公里不成问题

网友C:
一看就是吃动力的机,螺旋桨的滑流都被机身挡住了。想好飞还是70涵道的F22,声音好听,飞行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吃动力的机,螺旋桨的滑流都被机身挡住了。想好飞还是70涵道的F22,声音好听,飞行流畅

您说的有道理。

网友D:
重心位置是说明书位置吗?怎么感觉动力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位置是说明书位置吗?怎么感觉动力弱

如果用2200的电池,插到电池仓最底时重心是合适的。但我插不到最底

网友:
树爬的不孬

网友:
功力不错,那么高的树都能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