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x10 II 和 Capo ACE1 哪个好?

楼主(2016-12-11):
最近想入个攀爬玩玩,看到这两款新车,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请专家高手指教,谢谢啦

网友A:
只买贵的,没错

网友:
都不错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千万不要买恒冠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买贵的,没错

太贵也买不起

网友B:
玩攀爬迟早砸钱也要到这个数,还不如一次到位只是买了这种车后想要改装的时候代价比一般都要高就是了

网友C:
capo ace1 算土豪牌子比较亲明的价格  仿真做的杠杠的  新品  性能怎样有待市场考验

网友D:
性能的话上ii,好看上ace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的话上ii,好看上ace1

已经买了ii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po ace1 算土豪牌子比较亲明的价格  仿真做的杠杠的  新品  性能怎样有待市场考验

没错,就怕性能不好,买了scx10 2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攀爬迟早砸钱也要到这个数,还不如一次到位只是买了这种车后想要改装的时候代价比一般都要高就是了

...

最想上的还是capo的jeep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ii 谢谢啦

不客气,发开箱帖,我来点赞

网友:
scx10 2代 用碳纤板,觉的大打折扣,成本低了,售价应该也要低才对的

网友E:
想带出去好好玩穿越就老老实实sc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带出去好好玩穿越就老老实实scx吧!

谢谢,已经买了s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