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加7008回传问题

楼主(2016-12-11):
14sg+7008回传。设置的是22.6V报警。电池充满4.2。刚起飞一拉大螺距就报警。做彩虹报警。是瞬间掉电压吗。电池是男爵1500mah、75C的。电池放电10来次。飞完下来回电又有3.85。还没有定时间好。

网友:
就是瞬间掉电压。很正常

网友A:
是的。。一般单节电压设置在3.3报警。。。下来可能还有3.7以上了

网友B:
以前设置3.0保护还1分钟熄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设置3.0保护还1分钟熄火呢

那有办法解决吗,还是把遥控上面的电压报警设置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单节电压设置在3.3报警。。。下来可能还有3.7以上了

那设置多少报警为好呢,他时不时的报警。都不知道是真的电压低了,还是瞬间电压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设置多少报警为好呢,他时不时的报警。都不知道是真的电压低了,还是瞬间电压低了

设时间就行了4分钟下来。
电池旧了掉电压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时间就行了4分钟下来。
电池旧了掉电压更快

之前是设置的,就是想用用回传。还特意买了7008。还是时间设置那真的无语了。电池才10起落左右无古包。不至于老化吧

网友D: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负载电压。。。搞清楚你手里的电池放电平台是多少,然后再设回传电压。。3.7 你刚起来就差不多3.7了

网友:
我一般设置在3.7的,3200,3s能飞10分钟左右

网友E:
瞬间掉压,不用理会,你挂个BB响,也一打螺距就会响。
自己计个时,飞一块下来3.7左右,遥控器设时间报警就行了。
飞直机回传显示没什么用,用来飞固定翼、多轴可用,不过回传传输距离比遥控距离近多了,飞个56百米就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瞬间掉压,不用理会,你挂个BB响,也一打螺距就会响。
自己计个时,飞一块下来3.7左右,遥控器设时间报警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负载电压。。。搞清楚你手里的电池放电平台是多少,然后再设回传电压。。3.7 你刚起来就差 ...

那我设置成3.6v。又怕他到3.6才报警。这东西看来不靠谱。还是时间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瞬间掉压,不用理会,你挂个BB响,也一打螺距就会响。
自己计个时,飞一块下来3.7左右,遥控器设时间报警 ...

身有体会

网友F:
根据时间吧 我之前挂bb响 也是一飞剧烈动作就报警 后来在控上设了一个时间闹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时间吧 我之前挂bb响 也是一飞剧烈动作就报警 后来在控上设了一个时间闹铃

之前一直设置的是时间,一般下来3.75左右。为了搞回传特意买了7008。没想到没有设定时间准。真是不如人意

网友:
还是定时飞行习惯好。

网友:
报警值设最低,用定时先玩,结束前看下电压有多少。

网友:
设置21.0都没问题,只要不是持续报警下来电压怎么也有3.7以上,反复试几次不就掌握放电差了吗?再说你可以时间跟电压比对一下,应该说设置电压更靠谱,毕竟这是电池状况的实时反映,总比用时间来设定来的更准确。最大化的利用现有资源才是投入价值的体现。

网友G:
方法没问题,只是LZ没有放电平台电压的概念。

网友H: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