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消失寻回记

楼主(2016-12-11):
    先上飞机配置:250的碳纤机架,锐鹰200mV图传,雨燕摄像头,好盈乐天20A电调,5040桨,3S锂电2200mAh,CC3D飞控。X9D控配xsr接收。 鹰眼锐视屏幕。
   周六加班,中午午休,公司后面一片草坪。不去玩就太可惜。准备就绪,上电起飞,飞上天高度20米,顺风就飘远了。赶快调头往回飞,刚回头飞了二秒,屏幕竟然一片雪花,心理大叫不妙。………………此处省略一万字,直接请假提控出厂。
    一路上心理是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说好了接收保3.5km,图传1km的,怎么200米就失控了?
   找到一条小路,在铁路旁的菜地里,得到种菜大XX的指点,穿进铁路,打开寻机模式,绕一圈,最后在菜地的草丛里找到。半小时解决问题!

网友A:
2200的电池。选多少c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的电池。选多少c的比较好?

30C就够了

网友:
和我的配置差不多,我用的是1.2g图传

网友:
海绵宝宝

网友:
找到就好!!!!!!!!!!!!!!!!

网友B:
找到问题了吗,是图传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吗,是图传问题吗

让你猜到了,图传天线松了,很松。不明白的是上电前天线专门扭紧过,上了天还是松!

网友:
我就没你那么幸运了,我的直拔云霄了,

网友C:
想问你用什么找到的

网友:
啥飞控呢

网友:
之前也出现过天线在天上松了导致炸机,所以现在天线是直接焊在图传上了,一劳永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你用什么找到的

图传天线松了距离近的话还是会有图像的,电池没松的话,遥控器也是有信号的,可以根据飞机落下的方位,走近之后配合,遥控和图传信号的强弱逐步缩小范围,最重要是细心和耐心,所以带bb响寻机就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传天线松了距离近的话还是会有图像的,电池没松的话,遥控器也是有信号的,可以根据飞机落下的方位,走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天线松了距离近的话还是会有图像的,电池没松的话,遥控器也是有信号的,可以根据飞机落下的方位,走 ...

     说的差不多,飞机上安的有BB响,走近飞机十米内就能听见。要是没有BB响掉草丛里,你从旁边过都未必能发现。

网友:
我上次测试也是,天线松了全是雪花,还好我之前在同一个地方测试过的,心里有底,锐鹰图传我用过600mw的我测试过还算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