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怎么才能充1s电池呢

楼主(2016-12-11):
是不是要做个串联线不两个电池连起来?

网友A:
直接插,挨着左边插就对咯,我充玩具四轴就那样充的

网友:
网上直接有现成的线,自己去搜索下,看看自己做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挨着左边插就对咯,我充玩具四轴就那样充的

果然可以,帮大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可以,帮大忙了

电流要小点哦

网友:
我是这样充的

网友:
直接插就行了,一次可以充6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