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万买个车玩飞机兼顾家用买什么车

楼主(2016-12-11):
只看大图
主要飞固定翼
FPV
和穿越4轴,娃也还小

网友A:
金杯七座

网友B:
五菱神车 还可以省下8万玩飞机

网友C:
玩飞机的话,轿车,MPV,SUV都可以,买车还是考虑主要用途做什么。落地价12万,可选择的车型很多,轿车:明锐,宝来,卡罗拉,SUV:长城H6,宝骏560,SUV不省油,但空间大。
多去试驾试驾,各有各的优缺点。

网友D:
五菱宏光

网友E:
五菱什么的都是瞎扯淡,我只想说飞度。放100CC毫无压力。

网友F:
厢式面包车把后排拆了,放的最多,或者MPV。
轿车和SUV其实装的都差不多。

网友G:
我准备买9座的轻客,北汽幻速H6,很漂亮,空间大。

网友H:
五菱宏光!奥德赛!PL8!经济决定你买哪个!

网友I:
瑞风S5不二之选

网友:
我准备1.6t408或者1.5威朗。

网友J:
长安之星,还可以省下9万

网友:
买个挂式拖车~!

网友K:
推荐SUV,上班、旅游、玩灰机都不误。最好后排能放倒,这样50cc固定翼没压力。

网友L:
玩fpv要到荒郊野外,又空旷又安全,应该买越野车

网友M:
宝骏560值得你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