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教赛巴特Mig29如何接飞翼e51陀螺仪?

楼主(2016-12-11):
如题,拟在赛巴特Mig29上装陀螺仪!选用飞翼e51陀螺仪!但我使用了5个混控通道!一直未想明白如何接陀螺仪!

楼主:
没有接陀螺仪的视频

网友A:
你是想用陀螺仪给舵面增稳,还是给矢量喷口用?这个飞机全套是配置两个E51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陀螺仪给舵面增稳,还是给矢量喷口用?这个飞机全套是配置两个E51陀螺仪

都想稳!就要两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想稳!就要两个吧

是的,需要两个,一个用普通模式控制舵面,一个用飞翼模式控制矢量喷口,陀螺仪自己带混控,提供三个通道信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需要两个,一个用普通模式控制舵面,一个用飞翼模式控制矢量喷口,陀螺仪自己带混控,提供三个通道 ...

谢谢!受教了

网友A:
楼主哪人?我东北吉林的 看你那也下雪也是东北的?我也有个一样的MG29。飞场看着像长春的二道机场呢?

网友:
这个陀螺仪会坏手会有依赖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人?我东北吉林的 看你那也下雪也是东北的?我也有个一样的MG29。飞场看着像长春的二道机场呢?

...

我是宁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