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10米GPS信号就很弱

楼主(2016-12-11):
如题,自家阳台,周围大约500米没有遮挡。起飞前14颗星左右,4-5格信号,天气晴朗无霾,起飞后10米自己头顶没问题,离开20-30米后GPS显示红色,并开始漂移(天空估计有风,每次都往一个方向飘)

飞机和遥控器固件用for Mac的Assistant 2检查都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01.03;

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楼主:
还有就是返航每次都会有误差1-2米正常吗?地面专门弄个了有色差的胶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返航每次都会有误差1-2米正常吗?地面专门弄个了有色差的胶垫。

返航差1-2米是正常的,这些gps的定位精度就只有这个水平。你说的上升10后应该信号更好一些,现在反而差了这是不正常的,可以检查一下接线是否经过起飞震动有松动现象。

网友:
你换个地方飞试试

网友:
可能有干扰!换个地方试试看是不是还是这问题!

网友:
发布会说,返航的精度是厘米级别的。看来我们有被忽悠了

网友:
目前到手飞的人太少。。。。你的问题目前估计没人有经验回答你

网友:
GPS 可能受到附近干扰,比如附近有大功率 WIFI 直传通道等等。
精准定位还是很准的啊,我用的基本在半米以内,起飞的时候不要立刻推杆,先垂直升高,不知道御是在哪个高度拍照留念的。

网友:
御的搜星能力确实偏弱

网友:
先换个地方试试,排除一下环境干扰因素。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www.censongzhen.com

网友:
建议换个空旷的地方试试

网友:
别在头顶飞

网友:
别在头顶,还是找个空旷的地方飞吧。。

网友A:
感觉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干扰,我的御到手飞了一个多月,目前遇到最大干扰就是钢架桥梁,或者建筑工地塔吊这些金属较多地方,说实话御的搜星还算可以,比我之前的精灵2、3都强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干扰,我的御到手飞了一个多月,目前遇到最大干扰就是钢架桥梁,或者建筑工地塔吊这 ...

谢谢答复,我去海边飞了一下,确实没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返航每次都会有误差1-2米正常吗?地面专门弄个了有色差的胶垫。

有按照精准降落说明操作吗
要让下视觉有足够判断位置的资讯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按照精准降落说明操作吗
要让下视觉有足够判断位置的资讯和时间

没呢,怎么留给它足够的时间?

网友C:
精确降落需要起飞后先垂直上升1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确降落需要起飞后先垂直上升10米

一直这么做的

网友D(2017-02-01):
我遇到过,起飞前搜星正常,12颗星,大概四五十米汉服购突然显示才2颗星了,然后就漂移走了好远,控也不灵,我在地面拿着控追了几十米才控制住飞机,此时飞机横向漂移大概有一百多米了,第一次遇到吓坏了,还有好几次起飞后突然手机app显示设备断开,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起飞前搜星正常,12颗星,大概四五十米汉服购突然显示才2颗星了,然后就漂移走了好远,控也 ...

用苹果设备?我试过用老少少的安卓系统手机不稳定,特别是图传

网友:
我看过国外的拆机,好像是说mavic用的老版本的gps模组,没带放大,搜星能力略差一些

网友:
信号这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