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锂电池如何处置???

楼主(2016-12-11):
请教各位大神,对手头的废旧锂电池如何处置?我有几块已经鼓包很久了,有的电芯没电了,有的还有3.7V电压。但又不敢直接扔掉,一是怕污染环境,二是怕在垃圾桶里发生短路或遇到高温,引发火灾。
我目前想到的办法就是把电池电芯拆了,电源线和信号线单独剪断(留着备用)
然后把电芯泡到水里,让它们自己短路消耗电荷,等没电后再扔掉。
但是,泡在水里,发现电芯在冒泡泡,不知道排出的气体是不是有害气体,会不会对人产生影响。

请教各位前辈,有其他更好的处理锂电池(尤其是还带电的锂电池)的方法吗??

网友: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开个回收公司,年收入妥妥的

网友:
要看是哪里冒泡了,极耳哪里冒泡那就没事因为电池泡在水里会电解水里面的氧气和氢气,要是其他地区冒泡那就不好说了,要是数量很多啊话可以回收

网友:
我也想知道,附近又没有电池回收的地方

网友A:
锂电池基本可以算无毒,但是容易着火。放电到3V以下浸在盐水里直到不冒泡,然后开膛破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基本可以算无毒,但是容易着火。放电到3V以下浸在盐水里直到不冒泡,然后开膛破肚就行

怕容量大的丢水里会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容量大的丢水里会炸

电一定要放干净,残余电量多的话是有点危险

网友:
给电池经销商或电池厂家直接寄回去再买它的新电池可免你快递费。但不是所有厂家都要旧电池。

网友:
放電, 然後在鹽水中浸泡一個星期左右.  把它放到垃圾桶或回收站.

网友:
用充电器的放电功能小电流放到彻底没电,然后把正负极分别用电工胶带包起来,整个电芯用电工胶带裹起来丢掉。

网友:
月经贴。讨论过好几十遍了。
论坛搜索   锂电 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