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无刷穿越机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6-12-12):
最近想装无刷穿越机,目前打算210或者180,看中一款高低设计的低重心机架,但是贴吧上不止一个人说这种结构不耐炸非常易坏,这种机架究竟如何?真的那么脆弱吗?
似乎现在流行正X,也有好几种,一体底板和可拆装机臂的设计,有没有必要上可拆装机臂?机臂真的容易炸断吗?
最后一个问题:3S电池到底够不够用?
另外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机架?
还有OSD这个东西,飞穿越似乎很鸡肋,到底要不要呢?

网友A:
有谁能提出个完全耐炸的机架我看看,耐不耐炸是相对的,次次撞墙金刚钻也炸没了。可拆卸机臂的设计是为了不用炸坏某个机臂而需要更换整个机架。耐不耐炸道理同前面的。3s电池要看容量,这个轴距的四轴一般1200-1800mah都可以。当然要追求暴力飞就上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谁能提出个完全耐炸的机架我看看,耐不耐炸是相对的,次次撞墙金刚钻也炸没了。可拆卸机臂的设计是为了不 ...

谢谢,3S电池能翻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3S电池能翻不?

可以的,或者说能不能翻和电池没什么关系,只要动力不要太弱,比如爬升加速软弱无力的那种就不要想去翻了。

网友:
低重心的不是很好,电池炸飞了可能会打到桨,直接拉烟。。而且前面连接的地方很容易断。正X还挺好,空间比较紧凑。可更换的机臂也可以上,只是重一点。3S电池准备一两块练练手就行,要翻滚基本不够力。等你习惯了4S就不会再想摸3S了。。

网友B:
图上这款架子正在服役中。如果是新手,建议买最普通的最普通的QAV210架子去飞,3S1500电池就够,不用担心这那的。如果技术可以,可以换其他个性化或者正X机架(不仅是美观和更贵,对装机技术要求也高)。
飞行一段时间后,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3S不够自己折腾了,这时上4S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这款架子正在服役中。如果是新手,建议买最普通的最普通的QAV210架子去飞,3S1500电池就够,不 ...

看了你的帖子,装了这么久了应该也炸了不少次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装了这么久了应该也炸了不少次了吧

炸了好多次了,已经换新一套电机了。机架炸的最严重的是前立柱撞树,断了上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了好多次了,已经换新一套电机了。机架炸的最严重的是前立柱撞树,断了上盖板。

立柱没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柱没断?

没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