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飞控失控返航设置不成功?

楼主(2016-12-12):
NAZA  V2飞控的失控返航不好测试,怕放飞了,怎么样才算失控返航设置成功了?我把飞机拿在手上然后关控,飞机电机就先减速而后猛加速,非常猛,打开遥控器后也不能重新过得控制权,只有切换控制模式电机才会把速度降下来。测试失控返航必须有一定高度和距离吗?

网友A:
正常的吧,关控以后电机加速他是要爬升到预设返航高度,
打开遥控也不能获得控制权是因为如果飞机返航是不受干扰的,不会因为返航过程中重新回到遥控范围而停在空中,除非手动切换模式。

网友B:
它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的  切换模式才能获取控制权 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的  切换模式才能获取控制权 这是正常的

但是飞上去了如果失败了,就是说如果不能重新获得控制权怎么办,不就放飞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飞上去了如果失败了,就是说如果不能重新获得控制权怎么办,不就放飞了吗?

按说明说设置就行,起飞的时候卫星要大于6颗以上,首次起飞就是家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吧,关控以后电机加速他是要爬升到预设返航高度,
打开遥控也不能获得控制权是因为如果飞机返航是不 ...

也就是说一旦遥控器坏了失控了就不能再重新获得控制权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一旦遥控器坏了失控了就不能再重新获得控制权了吗?

你遥控要是坏了,当然没法获得控制权啦,正常情况关控等失控模式启动后再,开控只要切换gps和手动模式开关就会获得控制权,当然是在遥控的有效控制距离内,否则失控后只能等待飞机失控返航飞回有效距离后才可重新获得控制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遥控要是坏了,当然没法获得控制权啦,正常情况关控等失控模式启动后再,开控只要切换gps和手动模式开 ...

可是我本来就是在gps模式下关控的啊,也就是而且肯定是在遥控距离范围内,为什么开控以后还是得不到控制权啊?这个时候依然是gps模式下,是还需要什么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的  切换模式才能获取控制权 这是正常的

关控前和开控后都是gps模式啊?还要切换到什么模式啊?还有,必须要飞机爬升20米后才能重新得到控制权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本来就是在gps模式下关控的啊,也就是而且肯定是在遥控距离范围内,为什么开控以后还是得不到控制 ...

你去仔细看naza m的说明书吧,都没了解飞控就着急让它上天,很容易放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控前和开控后都是gps模式啊?还要切换到什么模式啊?还有,必须要飞机爬升20米后才能重新得到控制权吗 ...

你要把失控保护设置成功呀, 关控后调参软件上面跳到 失控保护那里(变成蓝色),油门通道大于10%以上,其他通道中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仔细看naza m的说明书吧,都没了解飞控就着急让它上天,很容易放生的…………

我已经按照说明书调完了,只是不敢飞上去测试,怕放飞了,只能在地面上试了一下,但是不知道在地面上试是个啥效果,可能跟天上失控不一样,所以不知道在地面上测试的话,怎样才算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失控保护设置成功呀, 关控后调参软件上面跳到 失控保护那里(变成蓝色),油门通道大于10%以上, ...

这个没问题,调对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调对了的

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验证失控返航是否成功的,难道直接飞上去以后关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仔细看naza m的说明书吧,都没了解飞控就着急让它上天,很容易放生的…………

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验证失控返航是否成功的,难道直接飞上去以后关控吗?

网友D:
看关控后模式是否变成TRL模式。变成TRL模式就证明失控返航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关控后模式是否变成TRL模式。变成TRL模式就证明失控返航设置正确。

问个可能比较低级的问题,什么是TRL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个可能比较低级的问题,什么是TRL模式

自动返航

楼主(2017-01-15):
引用 网友D:
自动返航

怎样看它是不是变成了TRL模式?

网友:
我也是根据教程学的:设置成功后关控,地面站上飞控的飞行模式就会从当前模式自动切换到反航模式。

网友D:
正常情况下返航时飞机会先爬升到一定高度,到达起飞地点上空后再降落,所以你的飞机反应也许是正常的。不过还是在地面确认一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