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现有电磁干扰?请教

楼主(2016-12-12):
都说电磁干扰很危险,那如何发现已经有电磁干扰了,该如何补救?飞多轴的,请教

网友A:
用频谱测试仪

网友B:
..老的山寨辉盛9G舵机,,,一点点电磁干扰就会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频谱测试仪

装到飞机上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的山寨辉盛9G舵机,,,一点点电磁干扰就会乱跳

那把这个舵机放哪,飞机上???那就算有干扰,在地面上也看不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到飞机上去测?

到了场地,扫描一下频率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把这个舵机放哪,飞机上???那就算有干扰,在地面上也看不见啊

主要是测试地面的,只是不知道现在的山寨辉盛还会不会这样,,还有一种  随手搜到的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样h ttp s://i te m.ta ob ao .com/item. htm?spm =a230r.1. 14.87.nQ3W Cl&id =107880 45348&n s=1&abb ucket =8#detail
天上的话,,不太清楚了
你可以试试上个2.4G的图传 看看传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