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和显示屏怎么选

楼主(2016-12-12):
目前纠结两套配置,飞控用U229(空速计跟空速管作用打不?!),切糕的433增程!
                             方案一:CT210,398块,加普通的7寸屏,700线摄像头,共450左右,但没有DVR录像模块;
                             方案二:鹰眼锐视旗舰版,799,奥姆为图传,253,摄像头32,共1087!
                          有用过的魔友给个建议,评价下这两个方案优劣!如有有好的建议,也欢迎提出来!

楼主:
补充下,想用固定翼远航!XG8的控!

网友A:
5.8的不适合远航,顶死了十公里。要我就直接GT210

网友:
和LZ一样,也想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的不适合远航,顶死了十公里。要我就直接GT210

屏幕怎么选,普通的屏幕怎么解决DVR录像模块?

楼主:
如果没打算十几二十几KM,只在十KM以内飞的话是不是就要考虑5.8G 的图传了!

网友B:
两套配置我都用过,如果你一个人玩,建议ct210,实惠,我最远5km,图像稳定,三四叶如果玩的人多,还是5.8g方便,因为2.4g遥控器和图穿可能有点干扰,而且鹰眼用起来方便,ct210一堆线。

网友B:
空速远航穿云用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套配置我都用过,如果你一个人玩,建议ct210,实惠,我最远5km,图像稳定,三四叶如果玩的人多,还是5.8g ...

请教下,屏幕怎么选?!如果普通屏的话,DVR录像模块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速远航穿云用处大

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屏幕怎么选?!如果普通屏的话,DVR录像模块怎么弄?!

屏幕还是鹰眼显示好

网友C:
切糕全套。博通1.2g图传。发射机原装天线。接收机用1.2g双菱

网友D:
屏幕用LCD-RX5802 高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用LCD-RX5802 高性价比

请问下,这个屏幕的话,DVR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个屏幕的话,DVR怎么解决?!

屏幕有视频输出。买一个几十块钱的DVR模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有视频输出。买一个几十块钱的DVR模块即可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屏幕怎么选,普通的屏幕怎么解决DVR录像模块?

上某宝搜DVR一推的我自己用80多元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某宝搜DVR一推的我自己用80多元的还行

我搜了下DVR模块,最便宜的都要130,是不是我搜的关键字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下DVR模块,最便宜的都要130,是不是我搜的关键字不对?!

这个效果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下DVR模块,最便宜的都要130,是不是我搜的关键字不对?!

这个我在用一般般效果不怎么好,我是用来看OSD的飞机出问题方便分析无其他用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下DVR模块,最便宜的都要130,是不是我搜的关键字不对?!

这个体积小可以放在飞机上或者地面都可以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下DVR模块,最便宜的都要130,是不是我搜的关键字不对?!

这个我在用,效果一般般!主要用来分析飞机各种问题的。最主要看坐标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在用,效果一般般!主要用来分析飞机各种问题的。最主要看坐标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糕全套。博通1.2g图传。发射机原装天线。接收机用1.2g双菱

屏幕你是怎么选的?!

网友:
就是100多高亮屏

网友:
鹰眼和奥姆威的显示器不是都有dvr吗,这种模拟的dvr,说实话,就是录个GPS数据,录的图像效果很一般

网友:
切糕一坨屎

楼主:
可好多人,都在用切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