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罗盘校准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12):
mini apm 装穿越计 罗盘一直校准不好。画圈严重。
拆机后在底面站校准发现 :GPS不动,动飞控方向角也会变。
确认主板上的 jp1 已经割断,按理说飞控上的罗盘应该不会工作了。现在好像是飞控和GPS上的罗盘同时工作了
造成方向角错乱。求解!

网友:
我也看好mini apm,楼主能传几张照片看看吗?我看看装机效果,谢谢

网友A:
另外罗盘的问题看看是不是要选一下roll180,主要是看指南针芯片字是朝上还是朝下,如果朝下,要勾选roll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罗盘的问题看看是不是要选一下roll180,主要是看指南针芯片字是朝上还是朝下,如果朝下,要勾选roll180 ...

飞机已经拆了。罗盘校准不好 定点刷锅

网友: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到设置项里面去找use_compass_for_yaw或类似的选项看看,把它改成1

网友A:
apm貌似默认不使用指南针做yaw,只使用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貌似默认不使用指南针做yaw,只使用陀螺仪

后来我发现GPS固定 移动主控YAW数值会变 但慢慢又会变回原来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我发现GPS固定 移动主控YAW数值会变 但慢慢又会变回原来的值

咋样,有整机照片能看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样,有整机照片能看看不?

装的很随意 测试完性能后准备移植到固定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