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纸飞机的推力线和重心问题

楼主(2016-12-12):
这个电机座的推力线就是这样的。而且淘宝上卖的样机也是这么安装的
为什么我的飞起来就是波浪型呢,不好飞啊,重心在机翼水平线中间的位置。

网友A:
推力线可以向上翘一度左右,重心再向前移一点应好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线可以向上翘一度左右,重心再向前移一点应好飞些。

别人的推力线也有我这样的,没有做上翘,也很好飞,是不是我的电机太靠后了。

网友:
是不是飞的太灵,波浪前进,你把重心向前放放就好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调整电池 电机应该上推 但不上推也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的推力线也有我这样的,没有做上翘,也很好飞,是不是我的电机太靠后了。

推力线是可以这样不做上翘的,你的电机位置确实太靠后了点,所以建议你把电池尽量向前放,这样重心才合适。

网友:
重心放在40%处,升降舵向上5mm,电机放平即可。

网友:
同样的问题,等待答案!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现在一切正常,很是飘得,第一飞机的两舵面向上翘点,第二飞机至少2200电池以上,我的是1025MM的纸飞机,之前用1500电池飞的浪的凶。此机重心靠前点。

网友:
波浪状飞行,不一定怪飞机。。。如果查不出问题,可能是微调不对。我做的纸飞机舵面是平的,推力线和机翼平面重合,没有任何波状

网友:
升降舵稍向上,重心稍向前,可以获得更好的安定性。

楼主(2017-04-13):
引用 网友B:
我自制了一个纸飞机。现在平飘正常,小油门正常。但是一半以上油门,就有明显抬头,全油门就要压1/4杆才能 ...

好的谢谢你

网友(2019-11-29):
电池放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