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坏了做个手术还能当2s用

楼主(2016-12-12):
1. 就是充电麻烦 要用杜邦线

手术中

手术中

测试充电

测试充电

手术后

手术后

网友:
平衡线怎么弄

楼主:
没平衡线啊,就一个正极,2个负极

网友:
差不用 把红线的位置移个边插3s平衡头  或者剪掉 直接插上2s平衡头

网友(2017-01-20):
这种平衡充怎么样

网友:
操作时注意安全

网友:
平衡线没关系,一样插在3s的那个头就好了;要注意的是平衡头原先的4根线去掉那根高电位的,剩余3根线正负极顺序不能变!不知道你听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