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板苏27和.f22哪个好

楼主(2016-12-12):
如题,请知道的魔友告知,是板机啊
另外装2216  1100kv    9060桨应该能飞吧?速度慢点没事,配两张假图

网友:
吃两只辣子更好飞。

楼主:
魔友们,有知道这两个哪个好飞的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A:
F22好飞…能飘飘的降落…手接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F22好飞…能飘飘的降落…手接无压力

谢谢魔友,能用2216电机吗1100kv的,不求快,只求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魔友,能用2216电机吗1100kv的,不求快,只求稳

可以…貌似桨的位置得自己切

网友B:
SU27速度快些,F22好控制些,因为相比而言F22的翼面积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27速度快些,F22好控制些,因为相比而言F22的翼面积更大。

谢谢了就买它了,下单了

网友C:
用你现在的电机飞起来应该很难,kv值太低,成品机尺寸限制看最大能用多大的桨,如果不行就只有换电机,我们一般用2450kv的配6寸桨,飞起来不是一般的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你现在的电机飞起来应该很难,kv值太低,成品机尺寸限制看最大能用多大的桨,如果不行就只有换电机,我们 ...

买来先试试,不行买个电机,谢谢回复

网友D:
两架我都飞过,Su27是买的,重心不对,炸了好几次也改了好几次才把重心弄好。过后自己做了架F22把原来su27的配置搬了过去。
su27比较灵活,翻滚快速,F22比较好飞,平稳,可是F22没副翼所以不能做快速翻滚的动作,不过如果你要加个副翼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用的是2212 KV2450, 桨6040,你用2216 KV1100应该也可以,试试用浆8060或90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架我都飞过,Su27是买的,重心不对,炸了好几次也改了好几次才把重心弄好。过后自己做了架F22把原来su27 ...

谢啦,买的F22在路上,不能飞再买电机,弄这飞机就是懒得跑飞场的时候飞飞这个娱乐下

网友:
感觉都很好玩的,歼20也不错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架我都飞过,Su27是买的,重心不对,炸了好几次也改了好几次才把重心弄好。过后自己做了架F22把原来su27 ...

苏27重心怎么弄的。我换了一架怎么都不如原来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苏27重心怎么弄的。我换了一架怎么都不如原来好飞

试飞,头重把电池移后,头轻把电池移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飞,头重把电池移后,头轻把电池移前

电池都放三角板下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苏27重心怎么弄的。我换了一架怎么都不如原来好飞

你好,那个混控怎么设,请教你下好吗,我qq443247051

网友F:
请问下大神们,混控怎么调式啊,能帮我下好吗。有意加我qq443247051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大神们,混控怎么调式啊,能帮我下好吗。有意加我qq443247051  谢谢了

论坛里面搜,我也没弄过,应该不难,论坛有搜索功能,就搜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那个混控怎么设,请教你下好吗,我qq443247051

你什么控?天九之类的高级点的,就在菜单里设置。MC6之类,上面有拨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池都放三角板下面了

我的也是放到三角板了,哈哈!
如果还是头重,就只有切头或在尾加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放到三角板了,哈哈!
如果还是头重,就只有切头或在尾加重。

头怎么切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这2种飞机都不适合你。想要慢只有飞机尽量轻。魔术板比kt板重多了。飞机快不快是取决于飞机的翼荷载

网友:
如何你的头是两片合成一片,可以改成一片。
如果只是一片,看有没有加纤维贴把它移除。
再不可以就用美工刀把机头上下切除一点,你也可以直接斩头,不过不能太过。

网友:
没有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