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等的云团 首飞 ODS全纪录 多图

楼主(2016-12-12):
新机到手,这2天挺冷,抓紧飞了装了一个多月的云团。
来几张图镇楼,A7R拍摄,新手勿喷。

配置篇
电池:18650 4S 2W 没有设备电池
电机:2814KV1000
电调:40A
桨叶:9*6
飞控:PIX
图传:欧姆威
前置摄像头:杂牌Foxeer
底部投射摄像头:808

ODS篇
ODS航时过满一小时清零,但是总航程是一直在的。半径100m盘旋,总航时2小时10分,航程100KM。(由于天色,天气,笔记本电池,地面站内存等多方面原因,提前下降了。保守估计还能飞30分钟,两个半小时肯定能飞到)

#paction
航拍测试篇
摄像头摆歪了 定点也是随意定的 发个动图先看看吧,下次飞放A7R2。

总结
飞行性能:裸飞的话,手感略比大胖好,没比较就没伤害。--!有F3A手感。。。。裸飞乐趣很足的说,非常听话,大家要注意的是升降有点大,要调小点。OSD上起飞和降落都很平稳, 这就吹不黑了吧。轻载4S 10000电池,空速我放到过10-11M/S平飞,超级省电,电流就假假的2-3A。
空间设定:反正我布线丑,我不说话。按照厂家的位置该有的设备空间都有,设计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我喜欢  这个

网友A:
比双子星如何?请问起飞重量?

网友:
这个,超级续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双子星如何?请问起飞重量?

没比较就没伤害 我起飞大概是3往上

楼主:
我喜欢芒果 mang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比较就没伤害 我起飞大概是3往上

这...学生不才,到底是谁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学生不才,到底是谁更好呢...

说实话 手上没货 要不你给我来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实话 手上没货 要不你给我来架?

你要哪个

网友:
电池是自组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哪个

你这两架飞机有何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两架飞机有何区别

双子星和i soar one

网友C:
伞仓在哪,朝下开的?

楼主:
嗯  三星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伞仓在哪,朝下开的?

伞舱在机尾GPS底下那块 下开

网友:
不能装云台可惜

楼主:
看相机仓和伞舱,应该主要为我们干活准备的。

网友:
这个是新材料,还是普及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子星和i soar one

飞行性能有何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行性能有何区别

双子星优点:1、便宜。2、小巧。3、好拆好装。4、机动性更好。

ISO优点:1、低速性能更好。印象里飞过8m/s。2、有襟翼,起飞降落距离短。3、空间巨大(不过FPV没什么意义)。4、有降落伞仓。5、便携性,如果布线得当,龟缩模式后很短,可以放进轿车后备箱。这一点

双子星做不到。6、机身高,10*6不打桨。7、有两个大轮子,滑降不损耗机腹。8、有伞仓,可装降落伞以防万一。

双子星缺点:1、降落打桨,即使电调刹车,9*6的也容易打桨,螺旋桨几乎一次性。(不过也有魔友表示电调刹车后基本不打桨,可能是个人水平和降落场地的问题)。2、降落磨损机腹。3、机身长,轿车后备箱放不下,后座可以。

ISO缺点:1、翼展太大,目标太大,飞远飞高的话你懂得。2、机翼强度可能无法胜任高机动飞行动作,大幅度横滚俯冲拉起形变夸张。3、横滚稳定性太好,尤其是电池装在下面的话,转个弯会比较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子星优点:1、便宜。2、小巧。3、好拆好装。4、机动性更好。

ISO优点:1、低速性能更好。印象里飞过 ...

十分感谢

网友D:
一看就是洗地文,线布的够乱,不过飞机还不错,我是第一批,这个飞机刚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洗地文,线布的够乱,不过飞机还不错,我是第一批,这个飞机刚飞过。

老哥 你飞得怎么样

网友:
三星会baozha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7-01-18):
你的数传能传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