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433增程机载端改造方案..........已更新自制视频

楼主(2016-12-12):
本改造贴,只是方便模友朋友们自行DIY。改造完成后,在目标飞行范围内,信号余量更足控制信号更稳定,提高飞行安全系数而存在
并不建议大家越飞越远,越飞越高,这不是我的初衷,枫叶会一如既往的提高大家飞行体验而努力,谢谢大家的支持!
1楼:新疆的x糕双接收机载改造图纸;  21楼:改造成果;28楼效果。 53-57楼:x糕改造实例;
68楼:A433改造图纸; 94楼:果子改造实例和效果;129楼:实例效果;
132楼: 非凡类单芯天线改造方法;    145楼:地面偶极使用方法和效果说明 ;  148楼  遥控器莫克森天线
200楼更新了DIY视频

楼主:
双路天线只改装一路就行,保证改完后的天线是垂直状态即可。
改完后天线的增益为2dB, 布局对天线方向图的影响会很小,降低装机难度

网友A:
最近正在装机,请问下楼主 是接收机本身远离其他设备 还是 连天线也要远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装机,请问下楼主 是接收机本身远离其他设备 还是 连天线也要远离?

能拉开就尽量拉开吧

网友B:
楼主你好看的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看的不是太明白

不明白的地方指出来,可以解释下

网友:
顶枫叶大神!!!

网友C:
亲测 10KM信号100% 全程纹丝不动 以为是死机了,结果回家掉头时降到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测 10KM信号100% 全程纹丝不动 以为是死机了,结果回家掉头时降到80%左右!

掉头的时候,机身会倾斜,天线跟着也斜了,信号下降是正常的
老朋友用的什么机载天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掉头的时候,机身会倾斜,天线跟着也斜了,信号下降是正常的
老朋友用的什么机载天线呢?

17厘米导线,外加你说的两根地网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厘米导线,外加你说的两根地网导线

看到老朋友如此说,很开森

网友:
枫叶大神赞

楼主:
关注技术贴的越来越少了…

楼主:
上图不说话......................
备注:载机图片由lucklyczc提供, x糕接收机天线尺寸由葫芦提供,感谢上述朋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测 10KM信号100% 全程纹丝不动 以为是死机了,结果回家掉头时降到80%左右!

如方便的话,麻烦拍一个接收机天线改造后的图片,方便更多的模友,谢谢!

网友D:
外皮怎么焊接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皮怎么焊接电线?

把馈线的塑料皮剥掉一些就能焊了

网友:
按照枫叶大师的方法把切糕的两根天线中的一根加了地线,信号确实有所改善,原来17km失控这次飞了18km还有50%多信号
改造前433

加地线后18km信号

网友:
这个叼!要顶

楼主:
方法通用,对其它433也适用

网友E:
非凡的也可以这样改吗 单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凡的也可以这样改吗 单天线

非凡的天线是单芯,和切糕有区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凡的天线是单芯,和切糕有区别

那要怎么处理 还有一个问题是淘宝上的433羊角天线怎么样,非凡433发射用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要怎么处理 还有一个问题是淘宝上的433羊角天线怎么样,非凡433发射用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吗?

那种还是算了,振子是弹簧的效率不高,非凡的发射不是很稳定

网友:
按枫叶大神的方法,加装了地网,23KM 433信号稳定。
欧姆威600mw,加上枫叶14db小平板也是非常的给力。

网友:
好帖 技术贴 我的就刚好不到五公里 周末试着做做 应该申精

网友:
楼主再来点装机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造福模友,技术贴,顶!

楼主:
以往装机的433,不管是哪个品牌,飞行距离都和装机者关系巨大,换个人或者换一个飞机,相同的设备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开始以为是跳频带宽问题,因此有改过地面端天线,虽然有好转,但没解决根本性问题,只是好转没到质的提升
特别是论坛模友lucklyczc用偶极天线配合猎鹰飞了 23km多,然后相同的设备换到x5的翅膀上,几公里就挂掉了, 再改了布局把433移到中间位置,又相对正常些,但是距离始终无法突破16km
另外一起玩的模友也是类似问题, 发回osd视频发现433的信号出现非正常的跳动, 前一刻满信号,后一刻信号掉很多。 基本上确认失控是由433机载模块引起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测试完 切糕,非凡, a433   还有刚到手的剑侠H电台, 机载模块设计最严谨的是剑侠的,非凡殿后。 剑侠的预留了天线的sma座,模友可以自行选择天线,问题就来了。 90%的模友都会选择对讲机用的天线, 此类天线最大特色是靠地工作,对地网的变化非常敏感,其它几款433也有相同的问题,也就造成了机载模块的接地环境会严重影响方向图,出现不可预期的变化,和信号盲区。出现千奇百怪的失控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
我来顶贴啦! 不明觉厉

网友F:
太好了,我的切糕433就没有突破10公里,马上改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好了,我的切糕433就没有突破10公里,马上改造试试。

改好了上图看看

网友:
枫叶大哥又来发技术贴了,必须顶,问下大神我的Rlink 433 接收机天线可以这么改不

楼主:
正常情况下,都是适合的

楼主:
H电台的测试难度较大,还没有成功测试到机载模块的数据回传功率,不过看过几大433增程,感觉H电台的板子设计是最好的,跳频带宽也合理,420-450MHZ大部分天线都能勉强满足测试完成后上天线改造图

楼主:
后续更新机载模块的延长线天线

网友C:
最近打算给我的frsky D4R II  2.4G接收机也焊接两根地网天线 ,不知道会不会提高距离!

网友:
没看懂再看几遍,谢谢枫叶大哥给我100包邮哈哈,爽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打算给我的frsky D4R II  2.4G接收机也焊接两根地网天线 ,不知道会不会提高距离!

2.4g对尺寸敏感些,同样的1/4波长,433MHZ长度170几mm, 2.4g只有30mm左右

到5.8g的图传频率,长度只有10几mm了,这也是自制高频天线成功率低的原因

网友:
全力支持H品牌的所有设备。等待楼主对H电台的测试和改造工作。

楼主:
H电台确实不错,几年前的东西现在都不过时
好东西没做起来挺可惜的

网友G:
楼主你好,我的载机是小胖用的是切糕433双天线。目前安装位置在机尾GPS前面,改装底线如何布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我的载机是小胖用的是切糕433双天线。目前安装位置在机尾GPS前面,改装底线如何布线呢?

注意看前面发的图片,有手绘的草图,也有模友改装完成后的图片,仔细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G:
我知道加线方法 现在困惑的是我的天线在尾部,改装以后有34厘米长的底线要如果不线?垂直水平放没有地方固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加线方法 现在困惑的是我的天线在尾部,改装以后有34厘米长的底线要如果不线?垂直水平放没有地方固 ...

为何一定要机尾呢? 馈线时软的,只要把天线往前挪动点位置,不就可以了?接收模块可以不动,只移动天线的位置。 因为加了地线,馈线的放置方式对性能已经没有影响

楼主:
改动后的最大好处是不受布局的影响,  不会出现放翅膀几公里就失控,放机身又正常的情况,能保证10个装机改造者,成功率达到90%
目前按照此方法改造的,成功率100%
从死活超不过16km,改造后26km失控返航,其它无任何更改。  如地面发射用偶极天线配合金属支撑杆,距离还能进一步拓展

网友:
已经改好请问是一定要垂直还是可以随便?我想顺着机身布线

网友:
顺着机身或者绕着机身好呢?请楼主赐教

楼主:
两个图都可以
有模友按照你的第一张图来布局的,效果还不错。 16km失控增加到26km才失控
载机图片由江西模友jackie 提供

载机图片有JACKIE提供

载机图片有JACKIE提供

网友:
谢谢楼主大爱,等试飞成功继续上图顶帖支持楼主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个图都可以
有模友按照你的第一张图来布局的,效果还不错。 16km失控增加到26km才失控
载机 ...

没失控,怕电不够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失控,怕电不够回来的

换了马甲?

网友:
木有,一个QQ昵称,一个论坛ID。
赶紧出大平板,让我们看高清OSD

网友:
我的布局,过几天拉个距看看再来顶帖

楼主:
测完再试试把倾斜的天线,完全放倒。  两天线呈90度,一个垂直一个水平
倾斜的天线对垂直天线有影响
正常使用99%的时间用到的是垂直天线,尽量避免两天线频繁切换,会起反效果
放平的天线只在机身倾斜比较厉害的时候,才用到。

楼主:
下一步解决干扰引起的433距离变短
不过目前这种改进方式,能满足绝大部分模友的要求了

楼主:
继续自己顶,让更多的模友爽飞

网友:
做个记号

楼主:
更新A433 原装天线改造,改装请谨慎,本人不对此造成的产品售后问题负责。(因为是有损改装,和X糕无损不同)
载机改造图由模友 jin186提供,在此感谢!

网友H:
切糕群内已经很多模友改了,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切糕群内已经很多模友改了,效果明显

改好的来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切糕群内已经很多模友改了,效果明显

唉,都是拿来主义
有效果发来晒晒也可以啊
更多模友能爽飞

网友I:
非凡的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凡的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吗?

有尝试过,但效果不佳,有深层次的问题

网友J:
楼主,H的433天线有没有需要提高的地方?难道已经是最佳方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H的433天线有没有需要提高的地方?难道已经是最佳方案了吗?

有做了一个机载偶极天线,还没有实际飞行测试,现在等偶极的基础数据出来,再弄一下步
主要想解决h电台的数据回传距离不够问题,看看偶极有没有改善

楼主:
切糕机载天线做了改进的最新距离,40km未失控
5.8g的图传到极限,雪花严重了(14dB平板)

楼主:
敬仰如滔滔江水,键盘党只能仰望了............

41km,图传和433都没挂

41km,图传和433都没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糕机载天线做了改进的最新距离,40km未失控
5.8g的图传到极限,雪花严重了(14dB平板)

之所以40km会雪花,因为图传上面为了消除波纹加了电感遏制了发射功率,实际功率应该600mw都没到

网友K:
改完发图,改天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改完发图,改天测试

隐藏式不错

楼主(2017-01-11):
最新的改造后极限50km。机载按照首页介绍的情况改,地面用的原装天线,50km失控返航,5.8g图传依然清楚,433挺不住了
极限保持者为jack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新的改造后极限50km。机载按照首页介绍的情况改,地面用的原装天线,50km失控返航,5.8g图传依然清楚,43 ...

机载433天线不垂直影响大吗?
433天线垂直安装,加上抬头2°,以及风往后吹,会导致433接收天线可能向后倾斜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载433天线不垂直影响大吗?
433天线垂直安装,加上抬头2°,以及风往后吹,会导致433接收天线可能向 ...

几度影响不是很大,信号会略下降点,不是很多

网友:
学习了,有空改试试

网友:
最远测试过多远啊

楼主:
50Km失控返航,又挂在图传前面

楼主:
手头一堆好货,不敢装逼憋的慌啊

网友L(2017-02-14):
顶枫叶大神,经过指导改进接收地网,效果明显,非凡433 原3公里失控,现6.5公里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枫叶大神,经过指导改进接收地网,效果明显,非凡433 原3公里失控,现6.5公里失控

我在想让朋友都越飞越远,会不会把我请去喝茶最近都很低调了,也不敢装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让朋友都越飞越远,会不会把我请去喝茶最近都很低调了,也不敢装B了..........

大哥我最近都没飞了,都是在视距以内飞,低调啊

楼主:
以下改造图片由模友提供。天线改造前13易失控,返航直接信号为零。  根据模友发回的装机图片做了改进建议,改造后成果如附图。
实测结果达到预期,到16信号都比较稳定,返航信号也未丢失,全程可控大大提高安全系数
注明: 地面433采用直发,和遥控器一起挂在脖子上,如采用转发模式架高点,到20问题不大

网友:
简单易懂  有数据支撑 一下就对天线地网改造有了满满的信心。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让朋友都越飞越远,会不会把我请去喝茶最近都很低调了,也不敢装B了..........

提供犯罪工具,最多算从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提供犯罪工具,最多算从犯

老朋友是知情不报,也是从犯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以下改造图片由模友提供。天线改造前13易失控,返航直接信号为零。  根据模友发回的装机图片做了改进建议, ...

大神对冲浪者布局有建议吗?我切糕433飞几公里就失控了。433接收机放机翼上,天线一根贴在机翼上,另一个垂直于机翼外接了2596bec,bec和接收机直线距离约30cm,连接线没有交叉,隔开约2cm

网友:
认真学习,太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神对冲浪者布局有建议吗?我切糕433飞几公里就失控了。433接收机放机翼上,天线一根贴在机翼上,另一个 ...

参考68楼的模友改造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