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速翔2848 KV3700电机装上FT011

楼主(2016-12-12):
大家好:
问下,问下速翔2848 KV3700电机装上FT011,电调、电池其他不变的状况,会不会有啥问题?
这电机,好像只能上2S~3S,FT011是配的4S 2200mah的电池。

楼主:
是的,是KV3700的电机

网友:
3700  4 S 5万多转
小心爆转子 3S 用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用KV值2300-2700的比较合适,不过这个FT011觉得不是电机不行,而是整体的配置不行。

楼主:
谢谢大家了,大概知道了,kv太高,先不装上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大概知道了,kv太高,先不装上船了~

不是kv高了,是转速高了,电压为2S或3S用原装那个30mm塑料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kv高了,是转速高了,电压为2S或3S用原装那个30mm塑料桨就可以了。

谢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