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配置!

楼主(2016-12-12):
帖子重做

网友:
牛逼,雪中飞那么远,看来是真爱啊

网友:
不错,把线规整下就好了

网友:
图美 景美 飞机美

网友A:
这飞机觉得简直就是升级版的双发大胖,除了有点重其他性能真心提升不少
尤其那个失速点能低到25,要放大胖上早自由落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觉得简直就是升级版的双发大胖,除了有点重其他性能真心提升不少
尤其那个失速点能低到25,要放大胖 ...

降落时候地速是25公里每小时

网友:
要是有个安装云台的位置就更好了

网友B:
盘式电机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式电机飞固定翼。。。

还有多旋翼的好赢乐天电调

网友:
这爬升速度不算高,大胖15A电流时爬升1分钟能超过300米。

网友C:
肚皮那块塑料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肚皮那块塑料怎么弄的?

原装带的

网友D:
这配置 明显不合理,4110 kv400 上14寸都小,上13更是损失,kv起码460 才行

网友:
这机,这景,这人,这助跑,这抛飞,对航模的真爱啊!

网友E:
我的双子星50KM/H的时候电流不到5A,75KM/H的时候10A电流。这个造型看起来阻力可能大点吧...低速能到25真的了不起。空机有点沉。我的双子星12000的6S电池加上微单起飞重量4.1kg

网友E:
塑料件的韧性有点担心,楼主觉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配置 明显不合理,4110 kv400 上14寸都小,上13更是损失,kv起码460 才行

是的,我用的2814 1000 配9-1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双子星50KM/H的时候电流不到5A,75KM/H的时候10A电流。这个造型看起来阻力可能大点吧...低速能到25真的 ...

他这个电配绝对有问题,我4S飞的时候,如果45公里飞,电流都很假了,才2-5A浮动,冬天风不小,16M/S时候上次飞的多,5A左右。最低我放到了10M/S有点不稳,我上升到11M就稳定了。我都是随便找的现有的电配,没认真搭配,上周末飞了一个4S 20000,2个半小时吧。
这飞机造型绝对流畅,阻力肯定小过双子星很多的,不是一点点,刚入手,等慢慢调调飞控,电配什么,成绩绝对还能上。我的起飞重量靠4KG,如果10M/s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最低巡航速度,25公里不太敢相信啊。

网友G:
乐天电调,好像说明书说只能用于多轴,楼主用在固定翼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乐天电调,好像说明书说只能用于多轴,楼主用在固定翼有什么区别?

乐天转速提升比较暴力,扭力大,用在双发没问题,单发的话提速瞬间反扭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电配绝对有问题,我4S飞的时候,如果45公里飞,电流都很假了,才2-5A浮动,冬天风不小,16M/S时候 ...

低速我的ISO开襟翼的话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乐天电调,好像说明书说只能用于多轴,楼主用在固定翼有什么区别?

双发好用,就是没有刹车,可调参数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乐天电调,好像说明书说只能用于多轴,楼主用在固定翼有什么区别?

飞云团感觉不出区别,的确,就是没有刹车,自带刹车不会让电机不转

网友H:
有没有可能飞行过程中温度下降导致飞控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可能飞行过程中温度下降导致飞控死机

不能,有2.4G1W的图传发射机给飞控仓加热,不会温度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塑料件的韧性有点担心,楼主觉得怎么样?

云团起飞拉杆失误,炸了一次,塑料件没坏反正,0下10度以内应该不会脆,再低温就没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