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520装机,附带小炸后的损失状况

楼主(2016-12-12):
一直想上550级别的直机,苦于囊中羞涩,比较了很久,配件都比较贵,一直没有下手,直到XL520出来后,认真对比了同等级各机型,以及配件价格,发现了目前这个级别性价比最高的XL520,干了一瓶二锅头后,买!!!!已经有了几个装机贴了,我就不重复了,写一点小感受就好了。

开箱后配件包装不错,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刮花

两个颜色的尾管,小罗说:”选择强迫症,不选了,都给,你自己看那个顺眼就装那个。”说好的芬记大小桨,虽然大桨被我炸了

前50台送的电机

没有虚位,不错

轴承和垫片的顺序

说实话,我觉得这中联不怎么好看。。。

中联上的这三个螺丝的地方都不使用螺母,开好了牙,直接上螺丝就可以了,全机芳生螺丝,这点很不错,我的亚拓470在主轴大齿盘上的固定环哪里,螺丝滑牙了,导致一串零件拿不下来,相信有不少人也有这种类似的痛苦,一个螺丝引发的悲剧。不过在控制臂哪里,小罗使用的不是螺丝,直接用刚轴固定死,万一下面那塑料部分坏了,没有办法换,必须整个控制臂换掉

尾桨夹用球头,整机需要用到得球头扣都有数字,有数字的一面朝外,球头扣做的不错,扣进去之后很顺滑,完全不会太紧

尾管和机身的连接没有限位,只是用两个螺丝夹紧尾管

装尾管的时候我就担心这样能不能锁住尾管,事实证明飞行的时候还是可以锁住尾管的,但是因为没有限位,一旦炸机,特别是尾巴先碰地的情况下,尾管可能会插进菊花深处,碰伤压带轮,我炸过了,机头先碰地,尾管还是向里面插进去了将近1厘米,看来这是有待优化的地方

大齿盘是除了大桨外最容易消耗的零件,一开始我觉得这个零件的价格不便宜,拿到真机后,亲眼见到这个零件,觉得做工不错,还是接受了这个零件的价格

大齿盘是用一个卡扣锁住

如果没有这个钳子,会很麻

舵机拉杆,这个地方用舵机拉杆同规格的拉杆插进去,要用到胶水,装之前最好比一下长度,我插得太深了。。。。

准备装电装,装到这里,觉得活动件的地方小罗做的还是很精细,没有虚位,开孔的位置也没有偏差,金属件美不美观再说,但这个精度,是可以放心飞了

舵机走线还是比较好走的

注意侧板的左右是有区分的,舵机孔小一点的是左侧板,装中舵,如果用标舵的话,就装在右侧板上

随机带的大桨是芬记480mm,桨根会小一点,装上附送的大桨夹垫片就可以了,这个零件做的精度也很好

电机走线

舵机走线

固定好电调,粘一个BB响,免得每次都忘记带

收工

================================================================================================

小炸后的损失
我想说我是为了测试强度故意炸的,你们信吗

总共损失大桨一副,大齿盘一个,因为炸鸡时在倒飞,而且机头先碰地,所以尾管和脚架没损失

电调碰了一下,测试后没问题

舵机臂断了,舵机没事

整个电机被大齿的力道推开了,可能是因为这样主轴和横轴都没事,可惜了芬记的大桨

总体来说,精度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活动件的部分,只是有些地方设计的不够漂亮,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抢个位置

网友A:
主轴座有个半圆头螺丝是在连杆的地方

网友:
自 杀 式 测试

网友B:
我有一次倒飞忘了开idle,直接停转掉下来。。。损失大桨,大齿,其他无伤,楼主不会也是这样吧

网友:
尾管炸机容易窜应该在尾管夹下面加个孔来个顶丝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座有个半圆头螺丝是在连杆的地方

尾管坐和侧板有应力

网友:
故意炸机

网友:
坐等 V2版

网友C:
楼主,难道你的中联没有弯吗?我感觉450的机中联只要轻微炸一下就会弯。

网友D:
尾舵机拉杆建议使用热熔胶粘接,先在钢丝拉杆上涂上热熔胶然后趁热拧入碳纤尾拉杆内,接着再用热熔胶从钢丝与碳纤的连接处包一圈。ab胶和502,环氧树脂都使用过,最后还是热熔胶最保险,柔性粘接在尾部各种高频振动下很难失效,其他胶水在氧化或者炸鸡或振动等恶劣的工作环境下都会失效脱尾拉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舵机拉杆建议使用热熔胶粘接,先在钢丝拉杆上涂上热熔胶然后趁热拧入碳纤尾拉杆内,接着再用热熔胶从钢丝 ...

我用的乐泰460粘的,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难道你的中联没有弯吗?我感觉450的机中联只要轻微炸一下就会弯。

那是450材料太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450材料太软了

不都是6061铝合金吗?我那个还是冰人的旋翼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都是6061铝合金吗?我那个还是冰人的旋翼头。

6061有t6和普通的,强度差远了,还有每家的硬度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难道你的中联没有弯吗?我感觉450的机中联只要轻微炸一下就会弯。

中联没弯,我也奇怪,所以发了炸后电机齿和大齿盘的照片,估计是因为把电机推开了,才没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舵机拉杆建议使用热熔胶粘接,先在钢丝拉杆上涂上热熔胶然后趁热拧入碳纤尾拉杆内,接着再用热熔胶从钢丝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倒飞忘了开idle,直接停转掉下来。。。损失大桨,大齿,其他无伤,楼主不会也是这样吧

我这不是,离地面太近了,都来不及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