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咋M 使用问题 请好心老师赐教

楼主(2016-12-12):
NAZA   M   可以扩展双GPS吗

楼主:
H3  2D云台可以用吗?

楼主:
多谢了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H3  2D云台可以用吗?

不能 除非刷V2固件

网友A:
你见过两个GPS的naza lite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两个GPS的naza lite飞控?

没啊  我只有一个naza  lite所以我想能不能再加一个飞行更加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两个GPS的naza lite飞控?

我说的是云台啊。没有说lit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云台啊。没有说lite啊

哦 那不好意思 是我搞错了 zaza m是支持H3 3D云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