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发热 马达不转

楼主(2016-12-12):
4个马达突然发现一个不转,其他三个正常工作。摸了下不转的这个马达的电调发热严重。马达温度正常.
是不是电调烧了?
还是马达烧了?
虚焊导致?
电调是20A的。马达是2204,电流应该是不会过载的。

网友A:
应该是电调有问题了,换个试一下

网友B:
电调烧了 我也遇到过

网友C:
电调已毁

网友D:
是不是电机上到机架的时候底部螺丝戳断了铜线?

网友E(2017-01-25):
只需要换个电调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F:
电调挂了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