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PIX的垂询大师些

楼主(2016-12-12):
看到大家都在追求和研究PIX飞控,可是我一网上淘,到处都是啥乐迪PIX,雷讯PIX,还有很多其他牌子的,还有就是2.4.3版本咯,2.4.8版本咯,还有啥32位等等,到底啥跟啥,有知悉的老将军,老司机帮我指导下不?

网友:
两个公司自己开发的吧!按照国外的正版版本,自己优化了一些,雷家的pixhack相比pixhawk要高级一点

网友A:
PIXHAWK 是开源项目,意思是无论硬件、电路图、PCB、嵌入式以及地面站都是开放源码的。所有人都可以照着做也可以自己改改出个自己的版本。
你看到的乐迪雷迅都是类似的,有能力的可能会自己根据图纸改改,加点或者减点,有情怀的会原封不动搬过来生产。
所以就有了很多厂家很多版本。
PIXHAWK 都是 32位 CPU 的。
至于 2.4.x 那个是 Pixhawk 版本,2.4.8 是 Pixhawk 1 的最后一版了,往下就是 Pixhawk2 ,现在比较少,如果入门,买个 2.4.8 就可以了,该有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WK 是开源项目,意思是无论硬件、电路图、PCB、嵌入式以及地面站都是开放源码的。所有人都可以照着做 ...

谢谢老司机的讲解,好人真不少,用心研究过的人也多,谢谢,我现在纳闷中,怕买了后悔,我是个很谨慎的人,当然经济条件不很好的那种,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司机的讲解,好人真不少,用心研究过的人也多,谢谢,我现在纳闷中,怕买了后悔,我是个很谨慎的人 ...

个人认为买错也不必后悔的,不走点弯路怎么知道这条路走不通?我就买错过飞控,也走过不少弯路以至于家里一堆用不着的东西。

如果你想玩 pixhawk ,又想少走弯路,那么以下建议或者你用得上:
1、买个普通版的 Pixhawk 飞控,去 pixhawk.org 看看原版啥样的,照着买,刚刚入门就别买改版的了,当然大厂做工会靠谱一些。
2、买通用外围,就是写着 pixhawk 或者 px4 用的外围,包括 GPS、外置罗盘、I2C、指示灯、OSD、光流等等。
3、买通道多的遥控器,通道多一些总比少的好。最好支持 sBus,FHSS 技术的才有 RSSI 功能,DESS 的没有,自己研究,预算不多的话国产就有不少不错的。
4、如果有能力,买新的电池,不要买二手的,除非很便宜可以买来调试用。
5、先装个小四轴试试看,玩透了再上大机器。
6、买平衡好的桨,比如真品 APC。桨震动小会减少很多麻烦事。
7、玩熟了飞稳了再上云台,以降低炸机成本。
8、好好学英语

网友(2017-03-23):
请问大神,我买了mx800 六旋翼无人机 飞控是pix 想找pix调参软件 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