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帮看看这是怎么了。哪里坏了?

楼主(2016-12-12):
爽飞后,回家充电再去飞。通电后就这个样子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刚还好好的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网友A:
没玩过直机…不过听着 好像 电机缺相了

网友B:
动力系统故障吧,要么电机
坏了,要么扫齿了。

网友C:
传动部分和电机排查下就知道问题了

楼主:
感觉点机一震一震的!应该是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动部分和电机排查下就知道问题了
感觉是电机坏了!一震一震的!电机在转的时候我用手摸可以把他摸停了!放开手后不会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