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停侧翻,大家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6-12-12):
作为一个8年旋停党,现在基本能对头旋停了。上次旋停中把很小一点纤维胶带缠到大齿中,大小齿,尾齿,电机齿全部都扫齿了,但是自从换了这些新齿后,每次飞不了多久飞机就会突然左侧翻,然后拍到地上,一般发生在飞第二块电中(3s旋停),后来又发现只要用4s电大概十几秒就会侧翻,自己感觉和电子设备发热有关,把电机电调陀螺接收这些电子设备都换了,但问题还是照旧,只剩下舵机没换了,今天把舵机也拆下来送修了,等几天看结果,大家帮忙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舵机是deko,陀螺是gpro,原来想着是陀螺问题,前几天专门收了个全新未开封的1.1版本的gpro换上去问题依旧,所以排除陀螺。遥控是天8

网友:
你这8年怎么混过来的啊

网友:
8年...佩服

网友:
不装大桨原地试

网友A:
经验告诉你,就是震动导致的陀螺仪出错。

网友B:
有可能是遥控或接收给陀螺仪输出信号,你在遥控摇杆归中时检查陀螺仪接收到的信号是否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告诉你,就是震动导致的陀螺仪出错。

以前也是这样飞的,也没什么问题,就扫了齿以后才出现这情况,机子振动一直也就那么大,算不上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遥控或接收给陀螺仪输出信号,你在遥控摇杆归中时检查陀螺仪接收到的信号是否是0

舵机检修要没问题就准备换控试试了

楼主:
8年慢慢飞,飞3d没天份,旋停也挺享受的。请大家多给点意见,振动我感觉最可能的原因之一了,换主轴轴承不知对减震有无提高

网友:
觉得某个地方炸到了然后震动很大。。。。楼主有没有80油门摸下尾管?手麻麻的。。。另外,我悬停了3年后忍不住打筋斗,楼主那8年你是怎么熬下来的?莫非数铜钱

网友C:
你的问题我遇到过,我能帮你解决问题,加我qq253184832

网友:
8年悬停。
仍然坚持在飞,还能有飞的心情。

这是真爱。。。。。。。。。。

网友D:
這是震動引起的

我把大小槳拆走......就推油門....震動大的就會令陀螺儀出錯

十字盤側傾..........我做過實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震動引起的

我把大小槳拆走......就推油門....震動大的就會令陀螺儀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我遇到过,我能帮你解决问题,加我qq253184832

网友E:
注意lz说的是旋停,不是悬停,大概是自翻旋一类的旋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lz说的是旋停,不是悬停,大概是自翻旋一类的旋停吧

是悬停,就是停到空中,我还没到做钟摆刷锅的旋停水平。

网友F:
问楼主2问题 1 电机kv多少? 2  换4s 油门量多少?

网友:
怀疑超转超震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楼主2问题 1 电机kv多少? 2  换4s 油门量多少?

电机花牌3860kv,4s电30 到40油门就出问题。今天下午换了410M舵机连续飞了4块电,总计大概20分钟还未出现问题,由此估计应该就是舵机问题。看过几天deko维修的结果,这几天再用换的这几个舵机飞飞看。不过感觉410m用在无付翼系统上有点勉强,机身总是有点晃或者说是抖,反正稳不住。

网友:
三轴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