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津地区用433有干扰吗?

楼主(2016-12-13):
哪位知道的请回答。

网友A:
其实,测试的方法很简单,买个对讲机收听,能覆盖430-440就行了。
430--440MHz属业余频段非主要业务频率,某些业余中继下行频率在433附近,但多数集中在市区,而玩航模一般情况下都有郊外。现在,手机基本都是2G(以上)网,900MHz频段也是个先择。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测试的方法很简单,买个对讲机收听,能覆盖430-440就行了。
430--440MHz属业余频段非主要业务频率, ...

楼上正解  必须有干扰  你买个对讲机从433.000开始往后调就知道了。。

楼主:
我想fpv用433,可是我们这郊区的小区保安都有对讲机,小区还很多。恐怕对433有干扰,想用915频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业余频段 430~440MHz,1.24~1.26GHz,2.30~2.45GHz,3.30~3.50GHz,5.65~5.85GHz

网友:
天津作为老城无线电爱好者很多 估计433乱的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