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飞机如何飞的理慢?

楼主(2016-12-13):
我做几个小飞机,不是飞不好,就是飞的太快,不易操控。怎么样做才能让小飞机飞的慢啊。

网友:
没看明白。和机型有关。

网友:
就一个字  轻

网友:
买双翼黑丝薄膜机,可以飞的很慢,控制很从容。适合新手。

网友:
多飞多炸就熟练了

网友:
翼面积大点就行了,翼载荷在5克/平方分米以下就可以飞的比较慢了。

网友:
概括来说,就是又大又轻,就会比较慢。
小而重,就会比较快

网友:
凹凸机翼可以比较慢

网友A:
控制翼载荷就可以做到。
翼载荷就是重量除以机翼面积的比值。
当重量减不下来,可以增大机翼面积。
当机翼面积减不下来,就可以减轻重量。
当重量要增加,那么翼面积也要增加。
当机翼面积增加,那么整机重量也要增加。
总之就是这么个意思。

并不是轻的飞机就一定会慢。也不是慢的飞机一定就要轻。有的飞机重量几公斤,只要机翼面积够大,照样可以慢得跟走路似得。
对于室内小飞机而言,机翼长度确定,机翼宽度确定,那么就意味着机翼面积确定,在这个前提下,就必须减轻飞机的重量了。越轻,就可以越慢。但是越慢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速度慢了,对于原来的舵面积而言,舵效就差。这个时候就要增大舵面积。

网友:
和翼形和飞机整体的设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翼载荷就可以做到。
翼载荷就是重量除以机翼面积的比值。
当重量减不下来,可以增大机翼面积。

讲得好 膜拜学习了

网友:
在你原来的基础上增大或加长机翼 电机由直驱改为减速组 目的是换更大的桨  重量要控制

网友(2017-02-19):
引用 网友A:
控制翼载荷就可以做到。
翼载荷就是重量除以机翼面积的比值。
当重量减不下来,可以增大机翼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翼载荷就可以做到。
翼载荷就是重量除以机翼面积的比值。
当重量减不下来,可以增大机翼面积。

学习了。

网友:
调整速度

网友:
总而言之,又大又轻。
1.选择机型。机型是分快飞和慢飞的(室内就“土”字机,上单翼或双翼)。
2.选好机型后,偷懒的办法就是,在此图纸基础上适当加大机翼面积,同时加大舵面(楼上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
3,减重。多余的接线,插头,胶水等,都是有重量的,一定去除。有条件的话,机身,机翼,升降,方向,全部镂空腹膜,然后碳杆加强。
4,换大螺距桨。没有的话拿打火机烤一下自己握。
5,关键重心一定找精准(不然以上的全白干),不准也能飞,但要牺牲更大的动力来操控,动力(拉力)加大飞机怎么可能慢下来。
以上只是一点小建议,大神误喷。有什么不到之处还请指教!
最后,祝楼主:慢飞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翼载荷就可以做到。
翼载荷就是重量除以机翼面积的比值。
当重量减不下来,可以增大机翼面积。

学习了

网友:
补充,凹凸翼型适合飞慢,翼型弯度越大升力越大,当然无限大是不行的。。。升力=1/2*空气密度*速度平方*翼面积*升力系数,显然速度慢的话需要大面积和大升力系数

网友:
做飞机的时候,尤其是做慢速飞机的时候,参照常见的飞机模型,参照常见的真实飞机,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很多模型参照真实的飞机模型来做,而真实的飞机讲求的是尽可能快的飞行速度(在经济耗油的情况下)。所以,要想做出一架飞的比较慢的飞机,要在现成的图纸上增大机翼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