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刷了BF 用 AIR 模式 怠速开启 电机不会转!!

楼主(2016-12-13):
F3刷了BF 用 AIR 模式 怠速开启 解锁后 电机不会转!! 是不是 怠速开启 解锁后 电机就会转的了???

网友A:
只要是AIR模式, 解锁电机就会转。 不转可能是怠速设定太低。

网友:
怠速开启,打开air模式,解锁应该就会转的,是不是你没设置好模式,导致air模式没打开

楼主:
怠速在那设定了?  是不是在油门行程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AIR模式, 解锁电机就会转。 不转可能是怠速设定太低。

怠速在那设定了?  是不是在油门行程设

网友A:
先进行油门校准, 然后逐个测试四个电机的怠速, 找到一个可以让四个电机都稳定运转最小值, 然后加2或3作为电机怠速值, 将此值设定到下图红圈处, 保存重启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行油门校准, 然后逐个测试四个电机的怠速, 找到一个可以让四个电机都稳定运转最小值, 然后加2或3作 ...

搞好了!多谢你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