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自己做一个uhf频段的图穿

楼主(2016-12-13):
用过5.8的图穿,有障碍物就没信号,然后又用了2.4和1.2,穿墙的效果还是不满意,最近想试试更猛的,直接做个uhf频段看看效果如何。持续更新

网友A:
首先我要说,有志者,事竟成。

接下来,我来说说UHF频段图传的优点和缺点。

市场上,并不多见UHF波段的图传。或者以前出现过,但是后来都逐渐消亡了。就如同72M的遥控器一样。我清楚的记得,几年以前,一个72M的遥控器,全新的已经被买到了30几元钱。我当时还捡了不少屯着。

一般提到UHF的图传首先想到的就是电视信号的发射器,因为电视信号的频段就落在这个波段。所以,最简单的UHF的图传发射器就可以使用一个摄像头输出AV信号,然后再利用原来的一种AV转射频的发射器就可以发射出去了。

不过,小功率的这个转换器很容易就得到,但是大功率的这种发射器就很难得到了。即使得到了,你也当时不敢用。因为这样会干扰正常的电视信号,你当然不希望你的航拍的信号在周围居民家里的电视机上到处都是。

这种信号的最突出的优点来自于UHF信号与5.8G信号对比而显露出的优点。那就是绕射的能力。说句实话,其实UHF的绕射能力也并不咋地。但是和及其不咋地的5.8G信号来对比,它就可称得上优秀了。

但是对于处于50MHZ的原来中央一套节目而言,那么绕射能力甩它们二位好几条街,是不在话下的。对于前面站个人都会被阻挡的5.8G图传而言,遮挡,有时候是致命的,你当然不希望你正在FPV,结果屏幕上却只是出现茫茫的雪花,这无异于暂时性的瞎了眼。带来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基于这一点,很多人都希望用UHF。它的功率相对于5.8G来说,可以做的比较大,效果对于FPV来说,绝对够用,撑死500线的AV格式,就是单门为UHF电视信号开发的。所以,用一台普通电视机就能够轻松接收它,而且分辨率等效果却并不差劲。

但是会带来几个问题,首先就是干扰,大功率UHF辐射的干扰可以导致每家的用户,只要在你的图传信号覆盖范围内,只要能调谐到这个频道,几乎都可以接收你发射出的“电视节目”。很快,就会有人上来查你的水表了。所以,这个影响是致命的。

其次,如果以上因素可以忽略,那么下一个因素也比较蛋疼。如果有很多人都在使用UHF波段,比如对讲机,那么你的UHF波段就会受到干扰,而被同频干扰的下场,脑补72M遥控器的被同频干扰的下场。而现在的对讲机,轻易就可以做到5W以上。而一个普通的遥控器一般而言,在72M的时代,能实打实输出500毫瓦就了不起了。

对于商家而言,对于厂家而言,它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容许在同一时刻,尽可能多的人在玩,而依然可靠。这就是健壮性的问题了。基于这一点,仅仅是这一点,72M遥控器就被2.4G遥控器淘汰掉了。所以,现在市面上的厂家没人生产UHF遥控器和图传,也是情有可原的。

最后,就是频率占用费的问题了。对于一个对讲机,你买来,可以用,但是被无委会抓到,你的设备会被没收,你还要交一笔罚金。这通常是个好差事,既可以零成本强拿别人的东西,还有ZF在后面撑着腰,而且还能收到钱,所以如果你指望这些人能够消极怠工,对于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你就大错而特错了。

对于一个没有市场前景,对于一个做出来,还要提心吊胆玩的东西来说,我很佩服楼主的尝试的企图。毕竟,能够在克服了无知者无畏的状态,还能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的人,还是值得佩服的。

网友B:
楼上很专业  现在1.2固定翼都10几20几公里的 还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要说,有志者,事竟成。

接下来,我来说说UHF频段图传的优点和缺点。

uhf频段确实缺点也很多,要不然也不会大力发展更高的频段了。对于无委会来查,是不是可以用433,409,315,170等频段很多无线模块不都这些频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很专业  现在1.2固定翼都10几20几公里的 还不够用?

1.2是明显不允许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uhf频段确实缺点也很多,要不然也不会大力发展更高的频段了。对于无委会来查,是不是可以用433,409,315 ...

目属前,电视发射一般都是调幅波,本身受到干扰比较大。
而1.2G,2.4G都采用调频发射,虽然占用频带比较宽,但是在这个频段,也能忍受。但是在UHF波段,采用调频发射,由于本来该频段就比较拥挤,再采用这么一种方式,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433属于自由频段,但是国家好像不允许发射功率过大,过大,照样违规。
作为一种研究,作为一个孤独在边远地区的飞手,不为了商业的利益,可以采用VHF 调幅的方式,有节制的发射你的航拍信号。我觉得,只是为了自己玩,主观上,客观上,都没有妨害到其他人的利益,如果你又那个时间,精力,金钱,你就可以这样干。

还有个问题,就是UHF的发射效率问题。对于波长越短,天线尺寸越大这个规律而言,过短的天线对于提高发射效率十分不利。在2.4G波段,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的天线长度是厘米级别。而对于低频段,天线长度是米级别的。

如果在制作过程中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请提出来,我本人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
最后,祝:坚持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属前,电视发射一般都是调幅波,本身受到干扰比较大。
而1.2G,2.4G都采用调频发射,虽然占用频带比较 ...

恩,等我回到杭州就开始做图穿,一起研究吧,之前做过433收发机和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属前,电视发射一般都是调幅波,本身受到干扰比较大。
而1.2G,2.4G都采用调频发射,虽然占用频带比较 ...

50mw对频完毕,功放暂时不加,先把固定翼远距离航程做出来

网友A:
拉距了吗?50MW能多远?有100米吗?

网友:
你说的一二都不存在,早就数字机顶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距了吗?50MW能多远?有100米吗?

50米雪花严重,穿墙3堵,我的接受和发射天线都是导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50米雪花严重,穿墙3堵,我的接受和发射天线都是导线

这个东西,主要是玩天线。尤其是功率比较大的时候。
如果驻波太大,发射效率很低下,耗电大,辐射功率还小。
极端情况下,会烧毁发射末级。
在小功率的情况下,体现不出来。
另外,发射波的滤波很重要,尤其是功率比较大的时候,谐波辐射比较严重,会严重削弱发射效率。还会产生大量干扰。
这种事情,在小功率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