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倒飞立刷锅的时候尾巴跑歪问题

楼主(2016-12-13):
一般的动作飞行包括侧钟摆之类的都没事,一到立刷锅尾巴经常突然跑歪了,请问大神门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977做一些大动作就会打转,因为尾巴转速不够

网友B:
你说的是顺时针刷锅吧?尾旋翼面有个迎风速度,速度大了锁尾力矩不够。逆时针刷应该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做一些大动作就会打转,因为尾巴转速不够

我的是470

网友C:
跑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就对了

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顺时针刷锅吧?尾旋翼面有个迎风速度,速度大了锁尾力矩不够。逆时针刷应该会好一些

要怎样解决?

网友D:
大桨正负螺距超出+—12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桨正负螺距超出+—12度了。

没超,而且在刷的时候螺距才打了三分之二左右

网友:
降低螺距、增加转速、增大尾巴变矩行程、用更长的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