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控用模拟器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6-12-13):
今天收到非漫游的飞翼,粘好上设备了试了一下(没有强化),就放在餐桌上,准备继续组装。下午准备练习模拟器,打开天9,正常练习,餐厅有动静了,飞机跑了?????         这才发现,天9开PPM练习模拟器,RF是开着的,当然客厅的飞机会跑了,模拟和现实齐飞啊。谁叫我是个棒槌呢,以后有用没有飞机要拔电池,记住了!接着关RF吧,开关是找到了,可是怎么也关不掉,看来天9这里有个BUG。这不行,练习模拟器开着RF,又费电袋糊涂的时候还有危险,乳房危险!关不掉也是问题啊,对,到PCMS下看看,乳房可以关掉,在关掉乳房的情况想,更改成PPS,成功。

经验,1不飞了,就拿掉电池;2,天地飞9可以模拟和现实同飞;3,天地飞9PPM下关RF,必须是在PCMS下先关RF,后进入PPM才就没有RF;4在PPM下是无法关RF的。

网友:
关掉乳房是什么工能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楼主传授经验

网友B:
天地飞这点就是比较麻烦,飞个模拟器调这调那的,还好开机关机好几次。这点不如华科尔,插上线自动转为模拟器模式。

楼主:
哎,我用的是狂拼啊,RF不就是乳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楼主传授经验

也是捣鼓了一下午,又到天地飞QQ群去问,都是高手告诉你也含含糊糊,反正是问题解决了,天地飞就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这点就是比较麻烦,飞个模拟器调这调那的,还好开机关机好几次。这点不如华科尔,插上线自动转为模拟 ...

这样就好了,我也想当然应该是这样,出了问题。

网友:
你也是厉害,飞机竟然不断电

网友:
另外我补充一下,虽然天地飞模拟器模式和飞行模式的切换很麻烦,很不人性化,但是这些设置方法都是清清楚楚在说明书里写着的(虽然天地飞的混控说明书里写的很不清楚),而且是否发射信号还有一个专门的信号灯来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用的是狂拼啊,RF不就是乳房吗!

楼主:
我用的是搜狗输入法,输入“rf”,第一个是乳房,第二个是染发,第三个是人防,第四个是热风,第五个是rf,报告完毕

网友:
我输入“rf”。第一个是若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搜狗输入法,输入“rf”,第一个是乳房,第二个是染发,第三个是人防,第四个是热风,第五个是rf ...

之前我想输RF7.5的时候 不小心就输了乳房7.5了,所以我没看评论也猜着了

网友:
入天9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