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8桨,8个电机通道怎么接啊?

楼主(2016-12-13):
闲来无事把f450改成共轴双桨,改到一半想到了电机通道居然还不知道,网上找不到通道的接法,飞机就差接通道了,好心急,,,,,好心人指导下8个电机通道怎么接

自己接了下,起来就翻

自己接了下,起来就翻

网友:
在飞控里选择共轴八桨模式,里面有电机通道的提示

楼主:
太感谢了,及时雨啊

网友:
用450机架,真丧心病狂啊

网友A:
有个同样想法 不知道F550可以不?

网友B:
大马拉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样想法 不知道F550可以不?

550的话要12桨了吧,飞控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的接口pixhark和大疆的飞控好像都没有

楼主:
3s5200电池太小,明天换块6s

楼主:
引用 楼主:
3s5200电池太小,明天换块6s

离地一下子就没电了

楼主:
3s5200太小,明天换块6S52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0的话要12桨了吧,飞控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的接口pixhark和大疆的飞控好像都没有

楼主电机座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机座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

自己设计,自己3d打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自己3d打印的

这个有点奢侈了

楼主:
什么奢侈啊,电脑上画图,打印机直接打印出来,一天就搞定了,,,成本也不高几毛钱的东西

网友:
飞控里面有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