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模友,背推型滑翔机的电机为什么向右倾斜,并且向上倾斜?

楼主(2016-12-13):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背推型滑翔机电机为什么向右倾斜,并且向上倾斜?先定义好方向,是站在机尾位置看去,背推型滑翔机的电机是向右倾斜,并且向上倾斜,螺旋桨是顺时针旋转。现在市面上很多背推型的滑翔机都是这样设计的。有人说,电机向右倾斜是为了抵消反扭力,我想问一下,电机向左倾斜的话,不是照样可以抵消反扭力的吗?还有,电机向上倾斜,这样螺旋桨吹出来的气流不是把整架机往下压吗?哪位模友可以从空气动力学的角度解释一下?

网友A:
电机旋转方向是顺时针 那么会给飞机一个逆时针的力  飞机会往左转 所以电机要像右倾斜一点 抵消这个力

网友:
楼上说得对!抵消反扭力。

网友:
推力如不向下压,机翼的升力会让飞机一直向上飞。
于是就是波状飞行,就会觉得这飞机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旋转方向是顺时针 那么会给飞机一个逆时针的力  飞机会往左转 所以电机要像右倾斜一点 抵消这个力

那电机向上倾斜又是怎么回事?这样螺旋桨吹出来的气流不是把整架机往下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机向上倾斜又是怎么回事?这样螺旋桨吹出来的气流不是把整架机往下压吗?

飞机在空中的运动可以从飞机重心(质心)的运动和飞机围绕重心(质心)的转动二方面进行分析,飞机重心的运动和力(重力、升力、阻力、拉力)有关,飞机绕重心的转动和这些力的力矩有关,背推高置电机让推力往下偏是为了减少推力的低头力矩,因为这种飞机的推力线是在重心之上的。
关于力矩的概念小学课本都讲课,肯定当年老师在课堂上也作过演示,在此就不多说了。

楼主:
但问题是,有些厂家设计的背推型滑翔机的主电机,粗略目测起码都往上倾斜十几度的,不是倾斜那么三到五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有些厂家设计的背推型滑翔机的主电机,粗略目测起码都往上倾斜十几度的,不是倾斜那么三到五度。 ...

1.推力线尽量过重心,避免突然加速时飞机低头
2.防止高速大动力飞的时候,升力太大,飞机向上飘。
3.为了装更大的螺旋桨,避免桨打机身。低速的时候,大桨效率比小桨高。
4.就算电机斜15°,它向前的推力是总推力的cos15°=96.59%,向下的压力是推力的sin15°=25.88%,这样向前的推力还是很大,向下的压力也可以抵消一部分多余的升力,何乐而不为。
一般飞机的推重比1,全油门平飞的时候推重比可能损失到0.6,假设飞机在全油门平飞,就有0.6*25.88%于自重的下压力,相当于下压力是自重的15.53%,但是这时候飞机的升力可以达到自重的好多倍,所以这点下压力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