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太狼大王飞翼SU35又一架首飞

楼主(2016-12-13):
飞翼SU35,本大王已经飞第三架了,为了追求暴力,这次装了双JP的70金属涵道,不过是同向的涵道。飞机起飞后,一直向左倾斜,只有靠右打副翼保持平衡,副翼,升降舵面都居中,矢量没有开,飞了3块电都是左倾斜,难道是双涵道同向反扭吗?求高人赐教!
飞翼su35首飞

网友:
哎呀我艹,好惊险

网友:
有首飞的特点!有惊无险!刺激!

网友:
漂亮,一套下来多少钱

网友:
又弄一架啊!对35情有独钟啊!

网友A:
同一架 不开矢量 降落的时候 关油门 会向上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架 不开矢量 降落的时候 关油门 会向上翘吗

不会,翘是重心不对

网友A:
重心和平尾都按照说明书来的啊

网友A:
你的矢量按照标线居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矢量按照标线居中的?

矢量喷口左右上下都有刻度线

网友B(2017-01-24):
我觉得和双涵道同向没有关系,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
    一起飞就知道重心都不对了
    两边涵道不同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和双涵道同向没有关系,找找其他原因吧

塑料涵道同向没有问题,金属涵道jp12叶反扭有点严重

网友:
涵道一般是没啥反扭的,除非速度特别低。当然如果两边的涵道装的不对称,会推力不一致

网友:
全金属的风扇重量大,反扭就大

网友:
如果可以一整一反就抵消了

网友C(2017-09-23):
按照说明书吗重心和位置顶住,居然头重,用5200的男爵电池! 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心和平尾都按照说明书来的啊
按照说明书重心调,头重吗?

网友D:
5200的电池离机头方向1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