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futaba14sg油门摇杆问题?

楼主(2016-12-13):
大神们,扶她吧14sg的油门摇杆感觉比较生涩。怎么处理呢?

网友:
拆机,调整一下油门杆阻尼,调松点

网友A:
油门杆阻尼调整貌似不需要拆机,后面螺丝拧就行

网友B(2018-05-25):
感觉弹性大不需要拆盖,有个孔调整里面螺丝的松紧就可以,如果感觉是摩擦大就需要开盖把压油门摇杆的钢片小弯一下,上点润滑油

网友C(2018-08-20):
油门摇杆的松紧,调节要拆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