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遥控器方向舵设置

楼主(2016-12-13):
今天逛帖子,看到一个魔友讨论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遥控器上面的的方向舵,是控制直升机尾巴左右方向,还是控制直升机机头的左右方向,我是前者,,以前重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请问,你们都是哪一种,哪一种是正确的。

网友:
正确的是机头方向!就是打右摇杆尾滑块往尾波箱靠!

楼主:
你是哪种,

楼主:
入魔飞行一年多,还是现在才知道,现在我估计改正不了

网友:
但是熟能生巧没有唯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种,

基本上都是这种,因为我是977小鸡入魔的尾巴方向是固定的所以知道正反

网友:
就像我是左手副翼熟练一样飞的

网友A:
鸡头尾巴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头尾巴有区别吗?

有,这是相反的2种方式

网友B:
你看亞拓說明書就知道了

看真直升機就知道了

不過習慣了也就算了

网友C:
当然是跟车子一样了,不过你习惯看尾巴也没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亞拓說明書就知道了

看真直升機就知道了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跟车子一样了,不过你习惯看尾巴也没什么不可以

网友D:
控制机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机头方向

哦哦,谢谢

网友:
当然是控制机头方向了,固定翼飞机也是一样的控制机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