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6-12-13):
模拟器装好用了几天,是TB上买的180来块钱的,带光碟和遥控器的,用了几天怎么现在把电脑的鼠标和键盘都弄失灵了,模拟器也不能用了,进入凤凰模拟器后链接不了遥控器,怎么回事?

网友A:
建议你去电脑维修区去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电脑维修区去问~

没装模拟器之前都是好的啊,就装模拟器后才有问题的

网友B:
查设备管理器,有无黄叹号、红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设备管理器,有无黄叹号、红叉。

好的,如果有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如果有怎么办

有就是你驱动丢失重新装呗

网友:
应该是你装其他驱动弄坏了,不是模拟器问题

网友:
usb口坏了吧,如果用usb集线器,考虑集线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