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上的华科尔120d02s

楼主(2016-12-13):
双11活动价格178。店家建议黑色的碳纤版本,还送了横轴尾轴。
请看图。

网友:
就178能玩

网友:
看上去重了不少

网友A:
这个尾舵搭配原厂尾推会金鱼,新尾推没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尾舵搭配原厂尾推会金鱼,新尾推没试过了

不会抖的,我可以确定,DS37,43其它的都不会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抖的,我可以确定,DS37,43其它的都不会抖。

我这里感度要设置到非常低才不抖,然后尾巴很软,kbar和2636都一样,换3013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感度要设置到非常低才不抖,然后尾巴很软,kbar和2636都一样,换3013立马解决问题

是的呀,原厂推荐就是60,尾巴软是尾部机械部分没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呀,原厂推荐就是60,尾巴软是尾部机械部分没调合适。

kbar感度只能10几,2636也不到20,明显是舵机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感度要设置到非常低才不抖,然后尾巴很软,kbar和2636都一样,换3013立马解决问题

您说的舵机是什么舵机?没有找到。我用这个03018是有金鱼尾。

网友:
3013确实好,没有金鱼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ar感度只能10几,2636也不到20,明显是舵机速度不够

那么你的问题就是在1,2,3锥齿的间隙上,尤其是注意与大齿盘结合的那个锥齿间隙,要做到侧卧机子的桨对折后能自然下落(就是机械阻力最小)!怎样调,我的帖子和我对其他人的跟帖里有。还有就是最好用130的或G400的尾撑,原因你清楚,结实没瓤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舵机是什么舵机?没有找到。我用这个03018是有金鱼尾。

锥齿间隙。

网友:
这机子尾巴太短效率过低,建议出套加长尾管,应该很多人买

网友:
尾管我用不锈钢管自己加工的,加长了1厘米多,锥齿顺滑肯定也没问题的,这个舵机好处是全金属齿,做斜盘很耐炸,可惜速度只有0.09,力量也不大,做尾舵是勉强一些,3013就强不少

楼主:
间隙刚刚好。可能是尾舵行程过大了吧,还有个问题是十字盘舵机臂有个不水平,又不能通过遥控单独调节,有点蛋疼。

网友:
另外ds37也一样速度不够,力量也不足,如果用ds37做斜盘可以试试大桨折成Z形,快速推拉一下螺距就可以看到美妙的简谐振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舵机是什么舵机?没有找到。我用这个03018是有金鱼尾。

也是蓝箭的舵机,ds03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