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2.6米大滑装Fpv 433,果子,图传1w

楼主(2016-12-13):
目前还在调试中,不知道能不能上天。

网友A:
设备这样放在机翼上不好

网友B:
设备没什么吧  这飞一次得多久  这么大的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这样放在机翼上不好

那应该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没什么吧  这飞一次得多久  这么大的翼展

还没上天,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机翼中段废了。
设备装机身上。

网友:
放机身上,拉开距离就行,这样放影响气动

网友:
这么大翼展,好飞吗

网友:
能飞是 能飞  不过 这个机 不太合适 FPV  呵呵  我早就飞过这种玻璃钢壳机

网友:
能飞多久

网友:
不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中段废了。
设备装机身上。

不能放机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中段废了。
设备装机身上。

设备都不能靠近飞控吧。

网友:
因  在飛時一定有空气流动 左外 ....不能飛上天,,不信你就試下

网友:
这个这么大感觉不是很好携带

网友D:
433MHz 1W功率,会不会对舵机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3MHz 1W功率,会不会对舵机有影响

不知道哎。

网友:
433隐藏机身后端。。。图传发射放在鸡头

网友D:
我用健伍的TK308对讲机7.2V供电试过,功率不会超过2W,稍靠近舵机就乱动。当然,我的舵机走线稍长,至少说明不可靠,另外,433的天线尺寸相对稍长,1/4波长相对增益为0的天线约170mm,别相信这个频段这个长度的天线有几个分贝增益

网友E:
这样布局没有问题,接收机和发射各放一边,很合理。两个天线如果都能放到下面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