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接收机有一个接受模块一直快闪

楼主(2016-12-13):
请教一下,731接收机对频成功了,卫星和接收机上两个灯都常亮,但是接收机左上角的那个一直快闪是什么情况??求大神解答,现在害怕都不敢飞了

网友A:
应该是没设置失控保护,不过没事,不影响飞。我的都闪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设置失控保护,不过没事,不影响飞。我的都闪了好几年了

我打开看了看,一共两个接收模块,一个常亮,一个快闪,会不会其中一个接收坏了

网友:
多少錢一套?

楼主:
没有大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看了看,一共两个接收模块,一个常亮,一个快闪,会不会其中一个接收坏了

状态指示灯不正,常应该是出现故障了,请返修:
当您的产品出现故障时,在工作期间(8:00~17:00)请拨打我公司电话4008258887咨询,
如需返厂修理,请按照保修卡规定返厂进行检测修理:
http://www.jrpropo.net/shfw/index.jhtml
地址:
青岛开发区珠江路1389号银领国际1号1502
售后服务部 收
电话:0532-86943423

网友:
重新对频试试?不行就听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