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天地飞wbus接收机接k8陀螺仪

楼主(2016-12-14):
直奔主题,,,谢谢天地飞吴老师寄来的新款接收机————WBUS!!!再来说说接线吧:1根杜邦线连接wbus接收机和k8陀螺仪的RXC,,,电调接K8的RXB,, 然后升降舵舵机接CH1,,,(从机尾往机头看)左边螺距舵机接CH2,,,右边副翼舵机接CH3,,
bus接收机着实方便了很多,,省了好几根线,,以后还可以用于穿越机(当然,,贴地飞生产wbus本意就是主要 用于QAV吧,,哈哈哈)
鄙人不才,,很少发帖,码字都不会,,见谅啦。

对了,, 接收机模式我选择的是wbus,,即绿灯常亮。

楼主:
关键提醒:按菜单键开机,,将十字盘类型改为普通,,,我是这样才设置OK的。。。之前是CH120,,十字盘一直不对,总有 某个舵机反向

网友A:
k8里面的接收机类型是选universal digit inpu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里面的接收机类型是选universal digit input么

选择扶他爸sbus

网友:
不错,以后等着搞天地飞~

网友:
华科尔什么时候出个总线输出接口的接收机?!

网友:
天地飞-停滞这么多年,现在好像迟了。

网友:
顶贴。天地飞顶起

网友:
迟了,流逝的再也回不来了

网友:
接法是不是和SBUS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个x3和380用,布线舒服多了

网友:
买了两个,不到二十天一个出了问题,对不上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