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捷力新载机“云团”最全攻略(从拆箱到飞行)各种数据-(持续更新)彩云南-OMG

楼主(2016-12-14):
双十一活动期间让我在天捷力购买了一台“云团”载机,经过了长达半个月的时间终于收到货了。本人:彩云南-OMG 为了能够帮助大家对“云团”这架载机更深入的了解会对该飞机做持续的更新说明,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也欢迎大家与我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此贴并非任何广告,载机也是自己花钱买的,对这个载机也会做出很中肯的评判!
温馨提示:(航模不是玩具,不认真的对待有可能给您或者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望大家能安全愉快的飞行!
箱子外包装成长方体,外纸壳很结实;
拆开包装,云团就在里面,保护做得很到位,在运输过程中避免了快递小哥暴力的装卸。

一张彩色贴纸、机身X1,机翼X2、V尾X2、碳管X1、说明书X1、零配件包X1

所有的安装小零件,可以看出这次天捷力对“云团”是考虑比较仔细了,连杆才有了尼龙球头(更好的避免了普通连接存在虚位的问题)舵角也做成了上下两页、以前的小胖或者大胖都只用了单面,这样就更结实,不用担心不牢固会掉了。

这个是电调安装槽的PC盖子,估计是生产着急。功率给弄大了吧?烧得黑糊糊的,看把我手弄的。是否该补一双手套?把保护膜撕开以后没什么问题。

云团机身分上下,机翼的压条、碳管、塑料件厂家已经帮组装好、拆开包装后感觉这次云团由很多“块组成”

很想看看组装好的样子、于是随便组装了一下,看着很是漂亮,机身不是很高,扁扁的、从外形上判断,这家伙应该飞行速度不会很慢,迎面阻力很小,所有配件和整机放电子秤上:空机总重:994.8克!

云团这次采用了14的管径作为机翼的插销,机身尾部两侧则埋有加强片保证了强度,看得出JS还是花了很多心思来研究

云团机身长93,初测量翼展1890。正面看分为3个设备舱,最前面设备舱(包含了电池位置与相机位置,相机位置已经很标准的预留出来)长:36厘米 宽:11厘米 高:9.5厘米;前设备舱可以很轻松的放下6S-16000----22000的电池了

中部设备舱(估计厂家设计这个舱是为了给用户放置自驾仪等设备,考虑的很周到细致)长:11厘米  宽:10厘米  高:7.5厘米,机身背上设计有硕大的一个GPS放置平台,JS这个平台设计得很是自私啊,很明显嘛,这个样子完全是偏心于APM或者PIX飞控的圆形GPS,如果再设计个相应的半圆形盖子就更好了

这个是尾翼中间的设备舱(这个舱不算很大,可以很完美的放下一个5.8G图传发射机,而且是刚刚好)

机翼中部与机身一体成型,在机翼的中间已经预留了走线槽,长方形的槽是用来放置电调的,PC板用来做电调安装的盖子(舵机线、电调线、并且还多预留了2条天线馈线的走线槽,真是考虑得周全)如果在这架飞机上想装双图传、数传、什么的都不用自己开槽了,省去了用户DIY的时间、不得不说想得很周到!V尾设计了快拆结构,电机安装座用了塑料件,实际测了一下,用2814电机刚好合适!

来一张对比图!

云团拆箱图片暂时更新到此,接下来的几天将会持续更新装机的细节与测试飞行,希望大家给予支持!

------------------------------------------------------------------------------------------------------------------------------------ 装机部分:
最近比较忙,帖子更新的慢了一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进入“云团”的装机部分吧!
1:准备工作
这架云团由于是新载机,我对他的性能各方面不是很了解,肯定是先用来做实验了,测试飞机各方面的性能,按照这个方向走,我准备这次给云团的配置大概如下:
电机:用的飓风2814-500KV
螺旋桨:11X7
电调:好赢铂金40A
舵机:MD933
飞控:MFD-AP
增程:切糕433
备注:因为是新飞机、不打算先上航测的飞控来进行测试、先把飞机的性能搞清楚了,以后再上,一开始就打算手抛,滑降!

把所需要的工具都准备好,这样会提高装机的效率,个人装飞机都是自己做DB头,飞机上任何一个接头都是自己亲手做的,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在线头方面不会出任何问题,另外任何设备之间的连接线不会太长,就属于定做的!当然这样做的问题就是很费时间。

给舵面和舵角上胶,薄薄的一层,不要多、上胶后必须要等到胶干了以后再进行粘合,这样才能保证最高强度、并且不需要固定。

V尾的塑料快拆件,我没有选择快拆,我是直接粘死,天捷力设计的快拆直接被我扼杀了。

舵角安装好了、接下来就安装舵机吧,这里请主意(老鸟可以直接忽略)在装舵机之前,需要在固定之前把舵机摇臂给设置好了,让舵机摇臂与舵机保证垂直,这样的话在往后的调试过程中才能够保证舵量够。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尽量不要使用舵机调试器、某些舵机调试器不是很准确,可以用接收机来校准中立位置!

做舵机延长线、电调线、图传连接线、GPS连接线、各种线!

做好线以后可以开始装了!

这里提示已下大家、在装电机的时候请先把电机预先固定在塑料电机座上 然后再粘接塑料件到机翼、(因为考虑到是塑料电机座,并且电机固定方式是自攻螺丝,如果不小心把塑料件给搞坏了还有补救的机会,如果先粘在机翼上再上电机的话 那个时候就只有哭了,希望天捷力公司能够考虑一下是否能改变一下,不要使用自攻螺丝这样的安装方式来固定电机,在塑料件里埋螺母也可以啊。。毕竟塑料件搞几次就不行了!)

下面就开始粘合机身了!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用的是易飞家的泡沫胶,这个胶水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泡沫胶、没颜色、粘力不是一般的强大!

机身粘合完毕后,粘合V尾!

接下来就是固定摄像头、空速计的时候了,看了云团的介绍图,这里要给天捷力公司说一下、前面的空间不是很大,装个摄像头和空速计也就差不多了、还真没有图传放的位置了,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我的设想头装上去以后机头最前面那个小盖子内部空间很小,简直没办法压上去,只能自己DIY了,但是一个不小心给磨破了,新飞机就这样瑕疵了,心里各种的不爽!是否以后能够改进一下!

空速和摄像头固定以后 可以往机身开始布线了,布线一定要美观大方(我始终装机的原则就是电池舱必须的空余,不要一堆线,因为这个地方是平时动得最多的地方,一个不小心把线搞坏了就很麻烦了,必须的简洁,美观,实用)

再继续。。。。。GPS、图传、V尾舵机、各种线的布局!(V尾舵机走线、GPS走线,虽然在伞舱内部设计了走线槽,但是那个走线槽比较浅,如果线多了还是不够用、最直接的办法就用大力胶布直接盖住,这样就算以后伞装在里面也不用担心开伞的时候挂到线了!)

好了,设备基本都已经装上去了,接下来就是根据实际距离做头!做杜邦头一定要仔细认真,千万不能马虎!

整理各种连接线,并按照飞控的接线定义接好!整理好以后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清爽很多了,没有多余的线,检查的时候一目了然!设备连接线不要绷得太紧,稍微留有一点余地!

设备舱的空间很大,我自己进行了一下改装,下层可以放飞控什么的,上层可以放3S电池,个人不习惯用BEC,图传、摄像头、飞控都是单独供电、这个上层可以轻松的放下2块3S-2200毫安的电池,足够使用!并且前面就可以放更多的动力电池了!这样也不会担心头非常重!

由于打算做实验机,降落伞就免了吧,伞舱直接用胶布一封!

所有的设备都安装完毕、接下来可以通电,然后设置成手动模式,在通电的情况下安装连杆!舵面一定要平!两边须一致性很好!

这里需要强烈的建议+吐槽!这次天捷力采用了球头,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普通拉杆存在有虚位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我这架飞机的球头有问题还是大家都一样!球头卡上以后很是不顺滑,很涩很涩,并且固定球采用的是自攻螺丝,我的天啊,好难用,就不能把舵角的空扩大一点点,球头不要使用自攻螺丝么?天捷力应该找一下你们供货商的问题了,螺丝存在质量问题,真的很差,上个球头、居然拧断了3颗!我的天!我已经取消了用飞机所配的球头,自己买金属球头了!本来预计明天试飞的,这下又耽误时间了!好事多磨吧!在球头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改进,改进!之前我用过一种球头,等到货了我补发照片,给大家做个参考!

凭着对MFD-AP飞控的熟悉程度,一次性就成功完成,无任何差错,通电所有设备正常工作、无任何干扰问题存在,就是球头问题、哎。。。。耽误试飞时间了!(一开始拧断一个,我自己骂自己,接着第2颗、第三颗,我就开始怀疑人生了)
这个就是飞机安装好的图片!除了球头连杆没有安装,等到货了5分钟就搞定!飞机装好以后空机总重1741克。还算是满意吧!所有设备和线材不控制到800克以内 还算是满意!设计飞机起飞重量5000克的话,那么还有3259克的使用重量(电池可以自由搭配,另外sonyA7R的重量是620克)
注意 !注意!注意!严重的事情说三遍!三遍!三遍
云团在装机过程必须严格遵守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注意该问题,将会导致飞行表现不佳!
之前有提到过飞机尾翼部分有做加强,有部分模友反应试飞时有个别飞机发生加油抬头或者低头现象发生,云团设计者给出了回复,在这里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在粘合机身的时候特别是尾翼部分,要按照原有的分模线粘接好,不要给粘弯曲了,这样会影响到V尾的迎角问题(自己已经装好了,特意看了一下这个位置,还好!自己装的还不错,很笔直,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

由于球头问题耽误了调试时间,等到货了会尽快发布试飞视频,希望大家多多的顶贴,有你们的顶贴,彩云南-OMG才会有动力继续!!谢谢大家的支持与信任!

--------------------------------------------------------------------------------------------------------------------------------------------------------------------
由于最近腰太痛了,耽误了试飞时间,请大家见谅!
起飞重量:3441克
看了很多模友的手抛起飞,让我感觉不好过了,难道云团真是一抛就直接炸么?心里也动摇了,第一次起飞还是特意选择了一个至高点来进行!
经过第一次试飞,完全没有压力啊!第2次就平地上起飞了,不用任何助跑,很轻松的就扔出去!很简单。手抛直接炸鸡的朋友,估计是你飞控设置或者飞机调试不好导致的吧!我这里是没啥问题。由于本地风很大,给测试飞机带来了很大困难,一些具体的飞行性能方面有待改日再做测试了。3.5公斤的起飞重量真是太轻了,感觉应该再加重才舒服。
下面就给大家看一下起飞时候的视频吧!?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3~5~A

网友A:
这个飞机抛光好漂亮

楼主:
谢谢支持!!!有大家的支持就会有更详细的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抛光好漂亮

恩,还行,,能看出这次天捷力的态度还是不错的、、做工很好!!很是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有大家的支持就会有更详细的解说!!!

照片是单反还是卡片机拍的感觉像素很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是单反还是卡片机拍的感觉像素很好呀

iphone6P

网友:
有点重啊,估计因为设计了快拆模块化塑料件……
期待楼主实飞测试……

网友:
必须要 支持一下

网友B:
我是来看直播的,希望别中途卡壳。

网友:
看上去挺漂亮的

网友C:
之前看过楼主玩双子星的贴子,今天再来看云团测评,希望能详尽。谢谢!

网友D:
帮顶。希望楼主能重点讲一下和双子星的对比。我想会有很多双子星的玩家都很关注这款机型。

网友E:
这玩意如果想装个后三点的脚架就尴尬了

网友:
漂亮 楼主快上装机图

网友:
电机固定座设计的不错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等待续集!

网友:
翼展到2米多点就好了

网友F:
感谢楼主的测评,请问中间那段,除去机翼,大概多宽?

网友:
留个名,好找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直播的,希望别中途卡壳。

说到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过楼主玩双子星的贴子,今天再来看云团测评,希望能详尽。谢谢!

谢谢你的支持和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希望楼主能重点讲一下和双子星的对比。我想会有很多双子星的玩家都很关注这款机型。

必须的,近两天就更新装机与试飞,会和双子星做一个对比

网友G:
彩云南-OMG FPV老司机了 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如果想装个后三点的脚架就尴尬了

个人感觉就不要装起落架了,直接手抛,起落架是个累赘啊!和双子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彩云南-OMG FPV老司机了 顶你!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的测评,请问中间那段,除去机翼,大概多宽?

您的问题今天晚上我给您个准确的数据

网友:
等双子星对比评测

网友:
喜欢航拍机,弱弱的问一下中配一套下来要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问题今天晚上我给您个准确的数据

谢谢楼主

网友:
看来我要犹豫到底买不买双子星了。

网友:
载机中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