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问题

楼主(2016-12-14):
没玩过亚拓,没用过MB,想问下亚拓套装里带的MB有一键救机这功能吗?还是说要再次花钱升级?二手区那些版本不同的MB也都可以花钱再升级成一键救机的吗?升级要多少钱?

网友:
不带救机   99欧元

网友A:
没有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救机

能自己升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自己升级吗?

可以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自己升级吗?

可以花钱官网升级

网友:
倒飞的时候也可以救机吗?他这个救机的成功率怎么样?任何情况下都能救成功吗?

网友B:
坐等降价,99欧元升级的定价在如今自带救机的陀螺仪遍地开花的市场中无异于是种自杀行为。。

网友:
救机 只能解决一部分情况,太低不行,电压太低不行,硬件故障不行。错舵用救机还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降价,99欧元升级的定价在如今自带救机的陀螺仪遍地开花的市场中无异于是种自杀行为。。

哪些带救机的啊?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降价,99欧元升级的定价在如今自带救机的陀螺仪遍地开花的市场中无异于是种自杀行为。。

求推荐带救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带救机的

金脑2代啊,1000出头,可以蓝牙调试,也有震动值,带救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带救机的

MSH Brain / ikon、Skookum、Spirit、Bavarian DEMON 3SX等等,这些都内置救机不用另外花钱升级。BeastX是在作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