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涵道用多大的内转电机

楼主(2016-12-14):
手上有个70和90的空涵道,也有一个豹子3674内转kv1900电机,这个配90涵道可以吗?要多少叶的扇叶有要求吗?
还有这个70涵道桶,配个多大电机,使用4s电池能暴力?谢谢指导

网友A:
3674内转的自重太大了点吧?

网友:
电机是4极以上才可以

网友B:
1900KV对于90涵来说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00KV对于90涵来说太高了

那要用多大的啊?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74内转的自重太大了点吧?

3660?那kv就太高了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用多大的啊?谢谢指导

90涵道最低6S。多叶,12叶以上用1500KV~1700KV

网友:
70涵道不推荐内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3660?那kv就太高了好像

都太重了吧?90涵道可能还可以考虑一下,70的就算了吧,太重后装上机子重心就很难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