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魔术板舵面用什么做合页好?

楼主(2016-12-14):
手头下面图滴2种合页都有,但要在魔术板上开槽,人懒,嫌麻烦又或者像KT板那样,粘上纤维胶带做合页?第一次用魔术板,有点小困惑,不懂求教,谢谢!!!

网友:
魔术板两边切斜角后用2118胶水直接黏贴效果更好,比活页好很多。

网友A:
我都是涂一点点热胶再贴上纤维胶带,然后再用小熨斗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涂一点点热胶再贴上纤维胶带,然后再用小熨斗烫一下。

有人说纤维胶带粘魔术板天热会开,是否属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纤维胶带粘魔术板天热会开,是否属实?

貌似是的,魔术板表面不光,贴合不牢

网友:
我见过很多很多魔术板的苏27,都是直接用的纤维胶布做的合页。包括淘宝上的全国统一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