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无副翼系统螺距问题

楼主(2016-12-14):
我的450sport换了k8无副翼系统,按照说明一步一步设置,为什么螺距可调范围只有5度左右(油门从0-100),正常打舵正常,舵机是kst215,控为T8FG,有谁知道吗?谢谢

网友A:
行程校准了没有,原来是有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校准了没有,原来是有副吗?

你是指哪个行程?好像没做过这个动作过,原来是有副翼的

网友A:
有几个可能,控里没有换成H-1模式,螺距行程没有校准到-100至+100

网友B:
舵机臂往外一个孔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可能,控里没有换成H-1模式,螺距行程没有校准到-100至+100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
油门建议65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往外一个孔试试看?

正解

楼主:
已经是最外面一个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可能,控里没有换成H-1模式,螺距行程没有校准到-100至+100

检查过,都没错,问题依旧,我都崩溃了,目前只有5度变化范围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连杆长度问题?楼主是换的整套的无副翼旋翼头吗?